机加生产线的工艺调整,请教

楼主(2012-03-10):
一条机加生产线,就是孔,面的铣,钻,攻丝。
经常遇到粗加工的位置度,尺寸超差。
我们经常靠修理夹具,
或者滚刀夹具叠铜皮来调整。

好想问一下,各位是怎么做的?

有些工位,搞了好久,还是孔的位置度超差
都纠结了一个月,也找不到地方
你们车间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机加设备也要看看。不能光注意治具。有的设备需要维修保养这是根本问题。

网友A:
没听懂lz讲什么,能说的再详细些吗?例如什么零件,做那道工序的时候,,出什么问题?有图纸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lz讲什么,能说的再详细些吗?例如什么零件,做那道工序的时候,,出什么问题?有图纸最好了

哎,如果我说出来,就挂了

网友B:
机加生产线的设计,最忌讳的就是工装设计的思路不统一,批量加工时,生产显示成流水一样的,整条线的工装要按同一基准,同一节拍设计,才能在一次次的装夹时保证同一位置度,尤其是外圆和孔的加工夹具,一定要找正,最好是夹具装好后再车一刀,这样可保证与主轴的同轴度。至于位置度超差,那应该与夹具的设计有关,只要夹具设计合理,是可以达到很高的位置精度的。这个你可以查看一下我最近发的一些夹具帖子,那些都是用了很多年的夹具,设计是很成熟的了,帖子标题如下:

非标批量高效的钻床钻位置孔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加生产线的设计,最忌讳的就是工装设计的思路不统一,批量加工时,生产显示成流水一样的,整条线的工装要 ...

好东西,谢谢大侠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