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内能孔怎么镗能保证公差?

楼主(2012-03-10):
材料H13模具钢  淬火了 硬度52-57       外圆直径38  总长160     内孔14   深100   内孔14要镗到16.1正0.05到0.15                       现装了把12的镗刀CCMT小刀片但是很颤刀了!  尺寸根本难保证 带10几道的哨老要调   刀片一坏一个。。没办法请社友们帮帮忙

楼主:
内孔钻通了 右端是个24的大内孔 淬火前也钻通了

网友:
已经是1:8.3了。肯定是要发振的。

网友(点评):
呵呵,这哥子算得太精确了,一般为1:3或1:4就差不多了!

网友:
如果数量大的话,建议买硬质合金抗震刀杆。

网友:
1.选择防震刀杆.
2.选择合适的刀片.(建议用CBN刀片)
可以QQ632123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