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物料,如何保证每次吸取的是一片?

楼主(2012-03-10):
物料特征:材质为不锈钢,厚度为0.15mm,形状为圆形,直径18mm
物料重叠放置,由于厚度薄,由于静电等其他原因,会很多片在一起,选择用真空吸取,每次吸取的时候会几片一起吸,所以需要寻求一种可靠的方式保证每次吸取的时候都是一片。
期望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A:
可否在加工前在钢板之间添加一些东西呢?

网友A:
另外,这样可否

网友B:
可否在吸起来的时候,用某种东西,例如刷子之类的,把粘上去的多余的板刷下来。

网友C:
去制罐企业看看就知道人家是怎么从一落马口铁片上一片一片取出来的了

网友D:
可记得 998大侠 所说的 那个数钱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记得 998大侠 所说的 那个数钱的方法

能否给个连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记得 998大侠 所说的 那个数钱的方法

求解,我那个钢片中间还凹下去1mm,用摩擦的方法可能不好实现,而且不能变形

网友(点评):
中间还有凹陷..不能弯曲可能不适用

网友E:
先确认一下,你的不锈钢是否有磁性(有些有,但有些没有)。有的可以加磁铁,没有的是用高压风抢。不过都是需要将其四边挡住。
请查考及进行验证,好久以前做过。以前做的是小尺寸冲压件SUS304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制罐企业看看就知道人家是怎么从一落马口铁片上一片一片取出来的了

这个还真不知道,麻烦描述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确认一下,你的不锈钢是否有磁性(有些有,但有些没有)。有的可以加磁铁,没有的是用高压风抢。不过都是 ...

有磁性吸附的时候也会取到多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样可否

求解如何把一片从下面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在加工前在钢板之间添加一些东西呢?

钢片是已经做好的成品,我需要把它放到一个物品上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在吸起来的时候,用某种东西,例如刷子之类的,把粘上去的多余的板刷下来。

这个也可以,不过刷下来的是散落的,又需要人工从新叠好

网友:
消除静电再吸。静电消除器,外边很多卖。

网友:
以前看过电机硅钢片的冲压,也是一叠的硅钢片,机械手好像就是磁铁,每次只取一片,不记得是什么原理了,懂的达人说说。

网友:
如果只是静电的原因,加静电风嘴除去静电就行,如果还有别的原因,请列出可能的几种,一一想办法解决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磁性吸附的时候也会取到多片的

有磁性的时候可以在最上端加条形强力磁铁,那样会分开的。(两片产品间吸附是因有防锈油之类的) 你去试一次

网友:
一边吹风,一边振动吸嘴,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F:
一定要吸上去吗?想办法让它向下掉,每次只掉一个。是不是更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吸上去吗?想办法让它向下掉,每次只掉一个。是不是更容易实现?

您说的往下掉如何实现每次掉的是一片,谢谢?

网友:
利用薄片容易变变形的原理不知可否?
看到国外真空吸纸片的机构,每次只吸一片,而且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几千片

网友:
可以将所有钢片在吸附前用某种液体浸一下啊,这样或许不会粘在一起了

网友(2012-04-28):
不知道你的不锈钢是否带磁性的,如果不带磁性的话,可以用离子风来吹,先消除静电

网友:
昨天smc给我们做培训时,就看到过多晶硅片的抓取,非接触式真空吸附,既能保证只抓取一片,又能不破坏公件表面。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