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泵站设计

楼主(2012-03-10):
自己做了台压力机  油泵压力31.5Mpa  流量63L/M   转速1500
电机  11KW   转速1460  4极       油缸内径280MM    活塞120MM    壁厚26MM
加了一个溢流阀    压力太低了    后来把溢流阀拆了      用了几天   今天油缸爆了
是不是泵站压力太大    油缸承受不了  我的油缸能承受多大压力  我要是装上溢流阀   应该把压力调多少
另问  油缸是多少吨的   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这点压力油缸可定受得了,是油缸焊接处爆裂还是油缸本身爆裂? 装上溢流阀就可以调节工作压力了呀,油缸的吨位根据有内压、缸径算算就出来了

网友:
你的油缸是什么材料的?45#调质应该承受大约80MPa,27SiMn调质应该承受大约90MPa.是不焊口或者其他部位强度不够。楼主能说详细点吗?我可以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
油缸近190T的(无杆腔进油),这样的压力油缸一定没问题,是不是液压冲击很大,或者油缸的质量有问题?溢流阀的压力一般小于油泵的压力,建议溢流阀的压力30.5.

楼主:
是从油缸顶部焊接处爆裂的  应该是焊接问题  可以看到焊接处只焊接了缸壁厚度的一半

网友A:
什么地方爆了 !应该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是不是伸出去的时候爆的 !查查是不是有发没有打开啊 造成你的有干腔的油释放不了然后无杆腔的 油压着造成了一个增压的作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方爆了 !应该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是不是伸出去的时候爆的 !查查是不是有发没有打开啊 造成你的有干腔 ...

没有装溢流阀  只有一个单项手动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装溢流阀  只有一个单项手动阀

那肯定会爆的 !你有系统图吗 !或着你把你的工作状态说一下我听听!再问一下怎么样了 弄好了吗 !如果好了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会爆的 !你有系统图吗 !或着你把你的工作状态说一下我听听!再问一下怎么样了 弄好了吗 !如果好 ...

已经好了  就是压力表不显示   装在油泵出口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好了  就是压力表不显示   装在油泵出口可以吗

可以啊  !你滴压力表是装在P口吗   !

网友:
你好,设计压力机你首先根据你所需要的力等来设计,来选择电机,油泵,油管,油缸等,管路必须要有安全阀,根据P=F/S计算就可以了,你的设计明显是不合理,元件选择不对

网友:
即时爆也应该是硬管先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