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台用两个步进电机的攻丝机,步进电机扭矩问题

楼主(2012-03-10):
给位大侠,小弟最近做了一台用两个步进电机的攻丝机,一个用于进给,一个用于转动,轴转动的电机扭矩有40N/m,现在发现其在攻M24*1.5丝时电机没有扭力了,是否是电机驱动器的问题?还是电机本身有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攻的太猛,电机堵转,电流过大把电机或者驱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攻的太猛,电机堵转,电流过大把电机或者驱动烧了

换了个驱动器,不知驱动器是否要和电机的功率相匹配?
电机不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运转,就工作是没有扭力

网友B:
驱动器是否要和电机的功率相匹配?
现实里要匹配否则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驱动器,不知驱动器是否要和电机的功率相匹配?
电机不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运转,就工作是没有扭力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驱动太小,导致小马拉大车,空转还行,加载就拉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是否要和电机的功率相匹配?
现实里要匹配否则出问题

没注意这个问题,可能不匹配,有这方面的技术参数吗? 谢谢

网友(2012-04-20):
一定要匹配!!!!!!!!!!!!!!!!

网友C(2013-09-07):
不仅仅是看电机的扭矩,可以通过行星架来减低转速提高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仅仅是看电机的扭矩,可以通过行星架来减低转速提高扭矩

正解!减低转速提高扭矩

网友(2013-10-20):
想问问楼主,为什么用步进电机,用异步电机应该更好吧,扭矩的,成本低

网友:
楼主能给我一份图纸吗?小弟不胜感激啊!3479483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