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表面处理防锈效果比较好?

楼主(2012-03-11):
我做的雨刮试验台,大部分是45#钢,要用什么样的表面处理防锈效果比较好点?

网友:
镀铬都不会好,不锈钢试试?

网友A:
可以做一层耐腐蚀的特氟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层耐腐蚀的特氟龙

特佛龙不是高分子材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佛龙不是高分子材料吗。

特氟龙是一种塑料

网友:
鍍鋅或者做鐵氟龍涂層

网友:
支持楼上的看法,喷锌效果好一些

网友(2012-05-01):
镀锌是最普遍的防锈方法,我们企业标准间一般都是镀锌

网友:
一般的非工作表面镀锌处理,工作表面可以镀硬铬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