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螺套使用,求助

楼主(2012-03-11):
请问,在通孔(螺纹为通孔)上使用钢丝螺套时,钢丝螺套是否存在脱落的可能性?

如果可能,那么,安装于钢钢丝螺套中的螺钉或螺栓拆装多少次,钢丝螺套会转动一圈?

另外,这种情况下,拆和装螺钉螺栓的时候,钢丝螺套是否应该分别向相反的两个方向转动?

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补充个问题,钢丝螺套有拧紧力矩吗?谢谢!

楼主:
补充个问题,钢丝螺套有拧紧力矩吗?

网友(2013-04-06):
您好!钢丝螺套一般说来在安装好后是不会松动的,螺套在自由状态下的外径比底孔尺寸大,装好之后钢丝螺套产生类似弹簧膨胀的作用,使其牢固的固定在螺纹孔中,而不会随螺钉的拧出而带出来。当然,如果您买的螺套其外径尺寸偏小,那又另当别论了。锁紧型钢丝螺套有拧紧力矩,其产品出厂前都要做力矩测试报告的。我是中航工业新航巴山螺套有限公司的销售,如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地方可联系我,15036636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