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滤芯问题

楼主(2012-03-11):
各位朋友,我在我们的仓库看到有几个型号是HX-160*10Q的滤芯,我就分不出这个是吸油的还是回油的还是出油的,更加不知道HX-160*10Q代表什么意思。希望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HX应该是系列号,不同厂家不同,160代表公称流量,10代表过滤精度是10μ,这个肯定不是吸油的滤芯,回油的可能性有但是不大,最大的可能性是出油的。

网友(点评):
貌似黎明液压就有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应该是系列号,不同厂家不同,160代表公称流量,10代表过滤精度是10μ,这个肯定不是吸油的滤芯,回油的可 ...

谢谢!!这个是黎明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