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不久,有三个问题,请大侠们指点

楼主(2012-03-11):
1.现在刀具带内冷油空是怎么做的?

2.极小径钻头怎么做出来的?(直径最小能做到0.02)

3.现在回收硬质合金废刀主要用途是什么?

网友A:
1,不清楚。估计是在毛胚制造的时候就做好了,不会是机加出的孔。
2,标准棒料,用金刚砂轮粗,精磨到尺寸,再开槽,刃磨。话说这设备是有些讲究的。一是滚轮压痕的解决。二是那么细容易断,对辅助支撑要求很高。
3,硬质合金是贵重的材料,别说是废刀了,就是加工刀片时产生的磨屑都是要回收的。处理后可重新烧结成硬质合金的产品。

网友B:
1、内冷钻头是粉末烧结出来的。
2、极细钻头是粉末烧结后精磨。
3、钨是贵重金属回收处理后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内冷钻头是粉末烧结出来的。
2、极细钻头是粉末烧结后精磨。
3、钨是贵重金属回收处理后再利用。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不明白。
1、我问的是油孔怎么做的,那可是螺旋状的啊~
2、极细钻头可是最小20μ啊,拿什么研磨啊?精磨?有那么小的磨具吗?
3、硬质合金大体上都是碳化物,回收后再还原吗?

网友(点评):
1、钻头成形时预留出螺旋孔。 2、螺旋槽烧结出来就有,磨的只是外圆及前刃。 3、硬质金的主体是碳化钨不是碳化物。

网友(点评):
1、我是想问油孔是怎么做的~2、真想看看是怎么做的,百思不得其解3、硬质合金是以高硬度难熔金属的碳化物(WC、TiC)微米级粉末为主要成分,以钴(Co)或镍(Ni)、钼(Mo)为粘结剂,在真空炉或氢气还原炉中烧结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清楚。估计是在毛胚制造的时候就做好了,不会是机加出的孔。
2,标准棒料,用金刚砂轮粗,精磨到尺寸 ...

谢谢回复
1、肯定不是机加工出来的是肯定的了。毛坯时做好应该是吧。
2、20μ啊?太小了,说实话我也思考不出来……精磨带螺旋槽吗~
3、重新烧结?可定不是再做刀具吧,我觉得可能是合金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