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直线运动变旋转运动的传动机构选择设计

楼主(2012-03-11):
正在开发一种产品,因为需要直线运动变高速旋转运动,看到网上说滚珠丝杠副的传动效率很高,但种类和型号很多,不知如何选择。

该机构的运转方式是这样的:螺母用单项轴承垂直固定,丝杆上下直线运动带动螺母在10秒内达到800转/分钟的定向旋转,丝杆不承受径向载荷,只对丝杆上端施加80N左右的下压力,相当于人手对丝杆进行抽拉动作,螺母带动直径20CM的重2KG左右的圆盘转动,每天传动机构运转半小时以内,精度要求不高,因为不是用于工业机床类,只要满足转速即可,这样的传动部件如果用滚珠丝杆的话,需要什么精度,什么导程,导程角多大,梯形丝杠可不可以?

说下传动部件的限制尺寸,以滚珠丝杆为例:丝杆外径10MM或12MM。丝杆长40CM以内。

网友:
偶觉得这个你咨询一下滚珠丝杠的厂家,我做硕士论文时用到滚珠丝杠,当时用的是旋转变直线的结构,万方上有这方面的论文,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
如果你输入的动力是直线运动,输出的动力是回转运动。那么,不应该选用螺纹传动。
如果直线往复的行程是定的话,用曲柄连杆机构,如汽车的气缸,连杆,曲轴。
如果行程是变异的话,用齿条齿轮传动,如电动牙刷头。

网友:
滚珠丝杠能这么用吗?

网友:
这个想不不大对吧,你想想,螺母只是旋转而不上下动,丝杆就要上下动作了。那连接丝杆的动力是不是也要上下动了。不大实际吧,除非用花键连接丝杆和动力源,但这样也太麻烦了。不如用齿轮齿条了。

楼主:
动力端就是随丝杠上下动的,类似于用手抽拉丝杠,但施加的力又是有限的,说直观点就是类似于用手抽拉丝杆带动螺母加速旋转在10秒内达到800转/分,因为传动机构在一个封闭的窄小管形结构里,所以齿轮齿条和曲轴连杆什么的不能用于此结构中。

网友:
  前几天刚刚我们做好、、、、差不多类似的、但是我们用的车床车的丝杆、同心度的差距出来了、装配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精度是一个问题、分享下图片

网友:
说下工作状况吧 不能采用其他的传动方式么

网友:
螺纹的螺旋升角是要符合自锁条件的,所以用滚珠丝杠不能把直线运动变为旋转运动。

网友:
用齿轮齿条看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