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样曲面,求助

楼主(2012-03-11):
简单的练习,为什么我的曲面放样不按照引导线的轨迹放样,而是出现到了曲线处朝一边偏斜的状况,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引导线少选一个,最右边的你没选

楼主:
选了,引导线在一张草图上的,再点一下就取消选择了。。。

网友(2012-04-16):
两条引导线必须分别绘制。

网友:
两条引导线可以画在同一平面上,但引导线必须与轮廓线相交。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应该是引导线画的不对吧!

网友(2013-12-07):
楼主画的引导线是一个封闭的轮廓 大家仔细瞧瞧做下面的草图

网友:
这个放样命令我感觉老是吃不准 还好我不是经常用

网友:
应该是引线感应设置的问题。你把那个调整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