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保护焊焊接40mm厚Q235板料

楼主(2012-03-11):
二氧化碳保护焊焊接40mm厚Q235板料时,应选的最佳电流是多少呀?选用焊丝直径为多少?焊丝直径与焊接效果有直接关系吗?

楼主:
co2保护焊能否焊接厚度大于50mm的铁板

网友A:
哈哈,题目比较大,说实话,阿拉害怕比较大的题目,

40厚,属于正常的厚度,一般工厂有一个操作手册,各厂不一样,大致是:以1.2 直径焊丝为例,对焊有坡口,打底电流600-700,一次盖面与二次盖面电流基本一致,为800到850,这是基本数据了,各厂是以实验作出自己的数据,

线电流大,热影响大,变形也大,当然,这些与焊接速度,材料都有关系,最好是看厂里的规范,他人说的都是一般的事情,阿拉是在哪个厂焊接,找哪个厂的规定,回来再捉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题目比较大,说实话,阿拉害怕比较大的题目,

40厚,属于正常的厚度,一般工厂有一个操作手册,各 ...

老师您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操作手册属于公司机密文件吗?如果不属于能否借俺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操作手册属于公司机密文件吗?如果不属于能否借俺看看。谢谢!

我刚工作的时候,这些都是不保密的,比如铆焊车间的技术室就有,新数据都在试制车间的资料室里,后来就都保密了,一般不希望外人知道这些,我上面说的这些都没有什么,主要是有些深的东西,比如电流与熔深,电流与裂纹倾向等,我也没有完整的资料,都是作具体项目时候,人家拿来,大家查数据用的,里面也有些不合理的,大家讨论,我都是记些数据就还给人家了,免得人家误解,没有整本的东西,抱歉了,有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怎么玩,但也未必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工作的时候,这些都是不保密的,比如铆焊车间的技术室就有,新数据都在试制车间的资料室里,后来就都 ...

谢谢老师了,是我冒昧了,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
老师看好再说,用的是二保焊,不是埋弧自动焊,焊接50mm,不算什么,500通算少吗。

网友B:
最好是1.2焊丝,这样比较好,按西门子规定,电流不能超340 电压不能超32,速度不能超320焊接不准摆动。焊到宽度不超14mm这是最简单了。深得可以再说

网友(点评):
实际弧压用36--38,速度为25米,这是国内基础参数,未必什么都提西门子的说明书,与国内状况有点差距,

网友:
打底电流600-700,一次盖面与二次盖面电流基本一致,为800到850,
对于埋弧焊这个规范是超了。q235不最多不能超过45千焦,

网友(点评):
看看具体说法,是针对楼主的40厚,235的料, 对接坡口焊,我说的是工厂实际用的数据,不是西门子说明书的参数,理论与实践不能完全等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1.2焊丝,这样比较好,按西门子规定,电流不能超340 电压不能超32,速度不能超320焊接不准摆动。焊到 ...

我们现在在用的电流是450A,焊丝直径1.2,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没搞过厚板焊接,但是从我用的设备来看不同牌子的焊机焊接参数会有差别,有时候就算是同一品牌不同的焊机焊接相同工件焊接参数也会有差别(厂家说是不同批次的焊机会有什么差别,不是很清楚),半自动焊接和机器人焊接那差别就更大。个人感觉还得根据自己工厂的实际出发,多做几次焊接试验应该就能找到合理的焊接工艺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C:
西门子规定的参数很规范,有条件也可以增大焊丝直径和其相匹配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规定的参数很规范,有条件也可以增大焊丝直径和其相匹配的参数。。。

老兄有没有西门子的参数规范全文呀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这个东东。建议你们用做试验来确定合适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