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吸尘器的一些迷惑

楼主(2012-03-11):
在论坛里面的各位大哥和大姐们,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比较先进点的吸尘器,里面有一个功能是怎么让吸尘器里面的垃圾进行自动打包?还希望各位给一点建议,小弟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工业的高压大吸尘器是有一个转换器,虑尘系统一个在正向工作,一个在反向自身除灰,你做这么一个转换器就可以了,转换以后,用反吹就可以除灰,将灰吹到除尘包里,满了以后焕包就可以了,

对于低压的系统,比如工业的大除尘器,这个是没有转换的,它通过振打或脉冲反吹,将灰吹到下面的灰斗里,用螺旋机排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的高压大吸尘器是有一个转换器,虑尘系统一个在正向工作,一个在反向自身除灰,你做这么一个转换器就可 ...

谢谢您的意见!             我好好看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的高压大吸尘器是有一个转换器,虑尘系统一个在正向工作,一个在反向自身除灰,你做这么一个转换器就可 ...

如果是家用的那种吸尘器的话?该用什么办法进行实现

网友(点评):
家用的?难道你想设计一种新型家用除尘器?

网友(点评):
家用,只有吸尘。至少俺是没见过家用除尘的。

网友(点评):
家用有除尘的,给大型别墅的,与空调是分开的,独立控制换气的次数,控制室内的颗粒总量,250平方,要10万块,有用这个的,包括顶棚可开启,都是配合使用的,只要花银子,阿拉就给人家作,包括5.5 双拉车库

网友(点评):
神啊,您那车库门米国真的是随处可见那宽度的。250平米,是除尘器,还是做的系统?这社区的回复,怎么提醒了。之前跑市场,防抱死的无尘装备线。就是俺学的深度太低。没忽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家用的那种吸尘器的话?该用什么办法进行实现

家用的是一个聚合材料的模块,一次性的,吸尘满了以后,拆下换新的,就可以了,小鼻子好像有产品,你自己去检索吧,

家用的大型的,比如别墅用的,在集尘器里面有一个反吸卷轴,当吸尘器停止工作的时候,卷轴工作,将尘土卷进去,满了以后人工抽出来,推到塑料袋里,没有见过完全自动化的,全自动化了,估计谁都买不起了,

网友(点评):
意大利和德国的工业吸尘器,密封板金电机好点以外,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当然罗茨除外,国产的风机就是不行啊。大钢厂不争气啊。

网友:
我们园区有家德国公司,凯驰清洁设备,不值得他们是否有你这种设备,对技术不了解,只是经常从他们家门前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业的高压大吸尘器是有一个转换器,虑尘系统一个在正向工作,一个在反向自身除灰,你做这么一个转换器就可 ...

大侠说的除尘和吸尘是不是一个概念啊?我有一个疑问:吸尘是空气流动带动灰尘进入一个过滤腔,过滤后的空气再从另一端流出,不管过滤等级达到多高,始终都无法达到“除尘”的,并且过滤等级越高,要求的吸气风机功率越高,过滤网也越容易堵塞,如果过滤网完全堵塞了,过滤腔和风机之间就形成了真空,最后会吸不动的吧?相反过滤等级越低,灰尘会穿过过滤网,粘结到风机的叶片上,是不是这样?是否采用分级过滤?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说的除尘和吸尘是不是一个概念啊?我有一个疑问:吸尘是空气流动带动灰尘进入一个过滤腔,过滤后的空 ...

一般概念,除尘是对一个空间说的,而吸尘是对一个具体区域说的,除尘是一个泛概念,最后是用室内的颗粒度水平与数量确定的,

比如室内吸尘,是把一些具体对象吸走,而室内除尘是讲究每小时的循环次数、换新风的百分比,颗粒水平,颗粒数量,做工程的是要给人家做检测的,现在的富人是要求室内的颗粒度、数量、成分、某湿度下的富卓能力的一个综合评定,具体花多少银子,那不重要,

网友(点评):
除尘就是做一个洁净室,吸尘就比如在焊接产生烟雾的地方放一个吸尘口

网友(点评):
理解正确,是这个,

网友(点评):
吸尘是吸进大的,流出小的!除尘是一个循环递归的吸尘过程!对不?

网友:
家用的吸尘器,你可以做成一个袋式的,里面装个传感器,为了使当垃圾装满的时候可以提示。还有就是袋子做成布的,那样透风性就好了!可以在袋口做个自动的弄紧的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概念,除尘是对一个空间说的,而吸尘是对一个具体区域说的,除尘是一个泛概念,最后是用室内的颗粒度 ...

精辟啊!现在市场上就有干湿俩用的吸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