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 螺纹对刀

楼主(2012-03-11):
数控车   螺纹切削时做了快要好的时候    刀子坏了(不是机夹刀)    ,怎么对刀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你在社区搜索一下嘛,里面有类似的问题无数。

网友:
这个呀     普车  我到知道的

网友:
你是什么系统的啊,广数的直接对刀

楼主:
广数980TDb系统  期待高手解答  我不是做数控的   可操作工说不可以

网友:
难,别卸件,原地对Z轴零点有点希望

网友:
对 千万不要卸下工件

网友:
同样期待答案。。。。。。。。。。。。。

网友:
对好Z0,X轴对好后让出足够量,循环启动,看走刀线路是否与原线路重合,如不重合,微调Z轴,直至重合,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