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标注问题

楼主(2012-03-11):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在CAD绘图中,经常会因图框大小问题,对所画零件进行缩放,往往会因此照成标注比例错误。要一个一个改标注尺寸,能不能对所有标注进行统一设置或者有什么方法比较方便的对缩放的零件标注进行自动调整。

网友A:
看图的大小,用不同的标注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的大小,用不同的标注样式

你好,用不同的标注样式所标注出来的尺寸还是缩放后的值,不是原来画图的时候所画的实际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用不同的标注样式所标注出来的尺寸还是缩放后的值,不是原来画图的时候所画的实际尺寸。

可以在标注样式里修改“标注特征比例”

网友:
多做几种标注样式,把常用的比例都做进去,包括图框,图层,文字。

网友:
我一般不采取这样直接放大的画法,在PCCAD里面,用局部放大就不存在标注的问题了。如果是直接放大的话,就着能在标注样式里修改主单位选项里的比例因子。

网友(点评):
PCCAD是根据你选择的图框自动生成的。

网友:
按照图框,和图的实际大小选择合适的标注样式。。。

网友:
也帮我解决了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用不同的标注样式所标注出来的尺寸还是缩放后的值,不是原来画图的时候所画的实际尺寸。

多设置几种标注样式,并修改标注样式,在主单位中吧比例因子修改就OK了

网友:
我先前刚用AUTOCAD作了图,不过我是一个个直接修改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autocad的,加外挂,如天河、天喻;或者用国产的CAD,如CAXA 中望 浩辰

网友:
我也沾沾光了,收益匪浅。

网友(2012-05-06):
有过同样的问题。。。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