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两台设备远距离同步

楼主(2012-03-11):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有两台设备,距离比较远,不能通过机械方法实现同步;怎么才能用电器控制的方法实现同步运动。比如用一台控制器和变频器来控制两台伺服电机,这样能不能实现,实用可行吗。期待专业人士解答。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学习中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担心通信延迟问题??这个需要高人了

网友(点评):
其实楼主可以打电话咨询伺服电机供应商那里,他们会有专业工程师为你解答

网友:
看要求了。同步的实现方式有多种,要具体分析才能确定。
实际中需要同步的例子挺多的,比如龙门轴,主从控制。高级的印刷设备,这个比较强悍,精度要求高,需要同步的电机多,力士乐在这方面很强悍。

网友:
如果同步控制精度不是很高,可以从一个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取出信号控制另一个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如控制精度要求较高,要使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同步控制器是不是一台控制器同时控制两台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是一个控制器同时控制两个电机。

网友:
互通有无 网友好!
.
在社区2#项目中,有一个“穿箔”子操作:在不加张力的情况下,要求10台伺服电机中,使其中的8台伺服电机同步转动。
此时,只要将伺服电机设置成“位置”模式,并向这8台伺服电机发送同步脉冲,就能使这8台伺服电机精准的同步运行。
脉冲频率每秒==0~199999
脉冲对应的转速每秒==0~25转(相当于每分钟1500转)
.
syw   12-03-12    03:18

Syw----中国机械社区的“立国之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241&extra=page%3D1

网友:
可以用一台普通电机+编码器另一边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