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下面这个构形传输60KW的功率,可行不?

楼主(2012-03-11):
不太懂机械制造,但又想自己搞点儿东西。因此大量的东西要学习。
条件是:左边输入约60KW的功率,转速3200转。输出到上下两个对转的伞齿,转速一样。右边那个伞齿可以不要,跟着动就行。
问题:
要需要些什么方面的知识?最好有关键词,我好在网上搜。
想要做得体积尽量小些,不知道那4个伞齿那块总体积在边长15CM以下的体积内是否可行?
齿轮的要求如强度、精度。
右边的齿对于加强稳定性是否有用?
有没有现成的类似的部件卖?

网友:
你这个东西!60KW的直接参考10米半左右的公交车或者什么其他的车辆的后桥就可以了,一摸一样!直接百度主减速器就OK。

楼主:
我查查。感觉会很大一个零件哦。多谢!

楼主:
好像这个太复杂了。我的不用减速的,两个输出轴同步转动就行,不用差速器。在网上查了一堆资料看了下。有此视频比较清楚。

楼主:
不过好像上面的主动锥齿和从动锥齿两个就是我要的?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