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机精度复原案例,讨论

楼主(2012-03-11):
问题描述:
有部C型开式冲压机精度劣化,车间已不能接受,必需修护回JIS 1级精度以上的标准。

首先检查垂直度,一般检查方式如图示

问题一:要如何判定是
1、滑块单体导轨与滑块底面垂直度的偏差;
2、工作台面与滑块垂直度的偏差;

单纯的单方表述维修案例是缺乏互动的,这次改用讨论的方式来互动。
欢迎大家来搞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楼主:
对于冲压机的精度检查,俺手边有这么份材料,提供给大家参考

网友:
顶一下吧,我不搞冲压,但是我要搞夹具的定位,真的很头疼

楼主:
在现代冲压作业中,若只有高精密、寿命长的模具,而没有高精度的冲床和优质的冲压材料搭配,是无法实现高精密冲压制程。
冲床的精度和刚性对模具寿命的影响很大,同样一副模具在不同精度的冲床上显示出不同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如在一般精度的冲床上使用几万次即产生崩刃,而在特级精度的冲床上则在 100万次以上才有崩刃现象

由以上的文章可知冲压机的精度对于模具寿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除了精度以外还有动态精度与冲床各部分的刚性有直接相关,刚性好的冲床动态精度相对较高。

网友(点评):
L兄对冲压设备很有研究,希望从你的帖子中学到东西。在下对此仅略知一二

网友:
我觉得:
1、滑块单体导轨与滑块底面垂直度的偏差,不影响滑块运动精度的测量
2、工作台面与滑块垂直度的偏差,会影响测量,应该先用水平仪打台面的水平。

网友(点评):
您说的1是正确的,2则有些偏差。 而问题是,要如何判定滑块单体的问题或是工作台面与滑块垂直度的偏差。

网友(点评):
第二条应该为工作台和床身导轨面的垂直度,影响测量。但是床身导轨面是可调的,就是要调节其在合理间隙时,导轨面与工作台的垂直度也合乎要求。不过想请问下楼主:间隙的调整用塞尺塞,还是通过打表确定滑块偏移量?

网友(点评):
根据一楼提供的图片,如果走表了不是就可以判定是工作台面与滑块导轨面垂直度有偏差了吗? 坐等楼主的分析与解决方法。

网友A:
滑块本身导轨面和滑块底面的垂直度,这个应该是拆下来测量也可以。如果滑块底面平面度足够好,调好床身导轨与工作台的垂直度后,可以用百分表在工作台上滑动,看滑块下底面和工作台上平面的平行度来确定。但是一般应该是导轨磨损,修复肯定需要拆了后以滑块底面为基准配研磨滑块导轨面。不如是否如此?

网友(点评):
滑块拆下来测量也可以。您说的肯定是可行的,但是这样就失去"事前检测判定"的意义,这是判定后才做的步骤。 一般的情况是以导轨为基准,去铲床台面使工作台和导轨成垂直和滑块底面成平行。

网友(点评):
直接在设备上倒着铲底面?工人可够受的。

网友(点评):
一般应该不会直接在设备上倒着铲底面的。( ^_^ )

网友(点评):
现在要讨论的是”问题一:要如何判定是1或2的问题。 请您可以在这个方面多多发表意见和经验。

网友:
应该用小方箱检测,同时先把工作台搞平

网友(点评):
用小方箱检测这段俺不懂,是否可以请您再补述。

网友:
用0级检测平板,操平工作台,

网友(点评):
工作台的精度复原,俺用的是直接上大磨床采平磨工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块本身导轨面和滑块底面的垂直度,这个应该是拆下来测量也可以。如果滑块底面平面度足够好,调好床身导轨 ...

现在讨论说的是指一般的维修操作手法,对于某些进口的精密冲压机未必是这样,在这里仍然以一般的手法来讨论。

您在回帖里说到,床身导轨面是可调的,是的这里的可调是用来调整导轨间隙而不是用来调整垂直度的。您说”就是要调节其在合理间隙“这段是正确的。

您问到:间隙的调整用塞尺塞,还是通过打表确定滑块偏移量?
俺的认知是可以打表就先用打表方式为之,不合适打表的状况则以塞尺检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滑块导轨与工作台面的垂直度问题,因为滑块单体在冲压过程中是运动的,其磨损一般比较均匀,而静止的滑块导轨的磨损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个人拙见,欢迎指正。
不过L大侠既然打算要用大磨床伺候,那就把两件一起都伺候了,重新配合,精度才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在问题点还没有确定前,俺的习惯是不喜欢先拆机器的,除非无法明确判定问题点时才会用摸石子过河的手段。

网友(点评):
这冲压机是已经将精度复原到比出厂精度更高的实绩。这次是想用讨论的方式来热闹下气氛。一般检测方式已经提供,现在是要如何用这些手法来判定问题的一次例案。

网友(点评):
您所图示的检测方法只能检测到滑块导轨的垂直偏差,滑块单体是否垂直好像没有办法检测出来。那您现在用一般方法检测到滑块导轨的垂直度是在规定值内吗?

网友(点评):
请教了:您是用什么方法恢复的?

网友(点评):
恢复的手法会在后续的回帖里说明,今天主要的讨论主题在如何判定问题。

网友(点评):
现在的垂直度是超出一级精度规定值一些些,几个微米。滑块单体是否垂直是用一般方法检测方式可以判定的,手法会在后续回帖里说明。

网友:
2楼的资料挺好,谢谢,很能说明问题。

楼主:
问题一:要如何判定是
1、滑块单体导轨与滑块底面垂直度的偏差;

2、工作台面与滑块垂直度的偏差;

首先是量测工作台和滑块底面的平行度,做好数据的记录和算出其线性对于垂直度的影响比例。
再就是测量垂直度,同样要记录数据和测量时的线性情况,在冲压机的设计中导轨这条线是一条直线。
依据平行度和垂直度的数据去判定,需排除因平行度的偏差说导致垂直度的偏差量,那么就可以来判定滑块单体导轨与滑块底面垂直度的偏差量是多少。
由以上的步骤就可以明确判定是否要拆修滑块。

这样的判定需要对测量的概念有一定的基础,才能够在平行度和垂直度之间做转换。

俺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做优化,使得俺这班拿大锤的兄弟能够简单而且正确的判定问题的在哪边,进而迅速来排除问题的。于优化后这段请恕俺要保留。如果您能清楚上述的测量上的转换,相信您也可以窥视到俺的优化方式。

网友(点评):
滑块单体导轨与滑块底面垂直度的偏差=读表的值-高度x平行度偏差÷宽度 请问大侠是以上公式吗?

网友(点评):
这些不常用的计算,俺一般就直接用数据画图,再旋转后就可以直接标注,简单且不易弄错。

楼主:
现在继续就实际问题来说明,经过判定后是滑块单体导轨与滑块底面垂直度的偏差,最大的一台差异有0.2mm/500mm,最少的一台是0.08mm/500mm。

给几张图让大家看看,
因为滑块单体导轨与滑块底面垂直度的偏差,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导致导轨铜衬的不均匀磨损。

网友(点评):
最近换了个智能机,上社区好像一直不稳定,换了几个浏览器都一样

楼主:
采用磨床磨是简化维修铲刮加工并且可以有效保证平面精度,包括控制铜衬的厚度,使得在选用垫片时可以容易找到合适的厚度。
另外在控制导轨的间隙上也能够有效的掌控。导轨间隙是按照日本冲压机厂使用滑脂导轨间隙的标准来执行。
俺没有调修导轨的经验,只好直接引用别人的数据。

导轨铜衬拆下后经平磨研修后的照片。

网友(点评):
现在都是机床自动化了,效率高啊。不过论精度还是比不上刮研,但刮研太累人,效率太低,而且价格不菲,这门钳工手艺快要失传了。

网友(点评):
俺的兄弟刚好就有这样手艺。往后的帖子里会有照片。

楼主:
滑块底面与导轨垂直度有偏差,偏差数据是 0.2mm/500mm、 0.08mm/500mm。
滑块单体外形尺寸 910宽、 1020高、520厚。

问题二:要如何复原滑块底面与导轨垂直度的偏差。
欢迎讨论

网友(点评):
参照六楼的方法,以滑块底面为基准,研磨滑块单体导轨恢复垂直度。

网友(点评):
以滑块底面为基准配研磨滑块导轨面,以0.2mm/500mm偏差量的例子,这样的修法就将导轨给磨掉一大半咯。

楼主:
问题二:要如何复原滑块底面与导轨垂直度的偏差。

在0.2mm/500mm偏差量的滑块处理是以机加工方式,找了不少家的加工厂,都是机床精度不能达到俺的要求0.02mm/500mm,
有些厂的机床可以达标,但是不愿接这一个案子,原因很简单,就这么一个工件不原意折腾。最后是托朋友找了一部卧式镗床,但是精度还是不够的,勉强以校正加调垫块方式为之,而刀盘和刀盘的轨迹还是有断差存在。从校正到铣削后再量测校正,包括物流时间用了一整个白天班的时间,而结果还不是满意,只能回来后再铲修。

0.08mm/500mm偏差量的滑块处理就直接在厂里铲修,不再考虑用机加工的工艺。

给出滑块铲修的照片,欢迎大家来指导。毕竟这样的维修任务连同去年修过的一部合算起来也才2次,因此是没有所谓的经验可谈,错误肯定是有的,要改善的点肯定也还很多。在这里期望能得到各位老师的指导

楼主:
问题二:要如何复原滑块底面与导轨垂直度的偏差。

要铲平一个面,只要有个标准平板就可以搞定,从上面的照片看就是铲平的工艺,而重点在“滑块底面与导轨垂直度的偏差”的纠回。

在专业的加工厂或许有大型的平板和量具可以做测量,而俺厂不是这个专业的;虽然厂里还是有足够大的花岗石平板,还有二维高度测量仪可以测,但是就怕这么个滑块将平板给磕磕碰碰的,影响往后模具的组装检测工作。再就是当没有这些设施等场合该如何达成精确的垂直度检测呢?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在车间如何检测块底面与导轨的垂直度。

欢迎讨论和发表。

楼主:
现在白天忙,没有足够时间发帖,只有在晚上才能够做些整理。
如何检测块底面与导轨的垂直度。
俺用的是比测法,于很多的情况俺是偏爱比测的量测法,尤其是修机这样的场合或山寨机器时。
前帖说过,俺的目标是0.02mm/500mm的垂直度,照片里可以看出所用的器材。各位老师和看官可以质疑俺的方式,请提出来讨论,俺也可以从讨论中学习。

底下是研磨过的工作台(1300x660x130),直线度和平面度是以直尺(900长)检查过。

楼主:
这个资料是国内的,数据和日本与台湾厂是差不多的,只有在机型大小不同时取的值略有不同。俺是取其小值。

楼主:
床台刮铲前与后。

楼主:
11年5月首次拆修滑块,12年陆续整修的检查成绩表。

网友(2012-04-12):
铲刮我家乡最行。

网友(2012-08-05):
网上找不到的资料 果断下载之

网友:
原来是修理冲床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