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与圆柱配合使用,上下运动时起导向作用,这样使用是否合理?

楼主(2012-03-11):
各位好 ,直线轴承与圆柱配合使用,上下运动时起导向作用,这样使用是否合理?

网友:
一看精度,二看载荷,不知你这个是做什么用

网友A:
直线轴承与光轴配合使用用来导向是可以的,但是直线轴承与光轴之间的间隙很大,不适合用作精确导向。看你三维图里使用铝型材拼成的支架,我感觉应该是不需要太精确的定位,也不会有太大的受力,所以我认为你这个结构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与光轴配合使用用来导向是可以的,但是直线轴承与光轴之间的间隙很大,不适合用作精确导向。看你三 ...

恩  谢谢  精度要求不高  之前用的是含油铜套 ,导向性不是特别好,想改换成直线轴承试试,您比方说长48的直线轴承与30的直线轴承,他们的导向性能一样吗,是长一点的相对好些吗?谢谢

网友(点评):
长的导向肯定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  精度要求不高  之前用的是含油铜套 ,导向性不是特别好,想改换成直线轴承试试,您比方说长48的 ...

恩  谢谢您

网友B:
从结构来看没什么问题。既然用了直线轴承,而且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不用考虑太多导向性问题。多多注意直线轴承的安装、润滑、防尘、载荷和寿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结构来看没什么问题。既然用了直线轴承,而且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不用考虑太多导向性问题。多多注意直线 ...

恩  谢谢您

网友:
误差肯定有的,不过也不是很大,直线轴承一般是40(0至+0.05mm,直线光轴40(-0.02 至0)

网友(2012-04-12):
是可以用的。直线轴承导向更好

网友(2012-09-16):
铜套磨擦大,直线轴承是行的,你的精度要求又不高的

网友:
用直线轴承有点浪费了,有专门的导柱导套可以用的,用滚动导套就可以了。找做冷冲模标准件的,直接买就可以了,比直线轴承便宜,还对路,呵呵。

网友:
本人认为你的设计要求的精度必须是很高!N个直线轴承放在一起?没有一定的精度保证动是很困难滴!

网友(点评):
说得对,呵呵,没有经验的钳工,冷冲模架一般都提不开的,呵呵。如果是精度不高的活儿用上两个以上的直线轴承基本可以认为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