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淬火后发脆,如何处理更好?

楼主(2012-03-11):
我在做机床主轴用拉刀爪遇到淬火后发脆,65MN如何处理能强度好,且不发脆  ?

谢谢了。

网友A:
65MN的热处理和一般结构钢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MN的热处理和一般结构钢是不一样的。

大师详详细细的说一下啊,让大伙学习学习嘛

网友:
这个还真不太好说,多查查相关的资料

网友:
大师详详细细的说一下啊,让大伙学习学习嘛

网友:
降低硬度是首选,选用杂质含量低的钢材是二选。

网友:
淬火后再弹性会火。是工件外表面仍居硬度,工件内部具有弹性,不会折断。如同汽车弓子板

网友:
淬火后再弹性会火。是工件外表面仍居硬度,工件内部具有弹性,不会折断。如同汽车弓子板

没查到弹性回火之说
可采用形变热处理

网友:
粗车调治 精车 淬火  开槽

网友:
大家都踊跃来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