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刀具带内冷油孔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3-11):
1.现在刀具带内冷油孔是怎么做的?

2.极小径钻头怎么做出来的?(直径最小能做到0.02)

3.现在回收硬质合金废刀主要用途是什么?

网友A:
你做osg不会不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osg不会不知道吧。

前两个都是机密,我们营业的不知道……后边一个是以前接触的,就是不知道具体做什么用的

网友:
前两个他们是不会说的。技术加利益。最后一个是重新提炼或翻新。我在日企基本上一些技术机密是不会告诉你的

网友B:
内冷孔听说合金棒料在粉末状态压制的时候直接压制出来了

网友C:
不是机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机密,

说来给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估计是两种不同的材料利用熔点不同升温融化出来的。

网友D:
直孔还是螺旋孔?直孔还是螺旋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冷孔听说合金棒料在粉末状态压制的时候直接压制出来了

怎么压制?况且都是带螺旋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孔还是螺旋孔?直孔还是螺旋孔?

螺旋孔,还有很多不是规则麻花钻的油空更复杂~

网友E:
我来说,
1. 螺旋油孔用石蜡螺旋棒在压制时放入,烧结后就融化消失了。磨钻头是要跟着螺旋孔磨。
2. 0.02极小孔钻头不清楚,没见过,如果有,绝对是高科技了。
3. 废旧硬质合金回收是由于钨矿涨价,废硬质合金产生了利用的价值。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 我这有个0.1的钻头 我都觉得很惊奇了 0.02 还真想知道

网友:
是不是象做空心拉面一样的方法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说,
1. 螺旋油孔用石蜡螺旋棒在压制时放入,烧结后就融化消失了。磨钻头是要跟着螺旋孔磨。
2. 0.02 ...

石蜡强度够吗?在压制成型时肯定会变形或断裂吧。应该是某些熔点较低的金属吧?

网友:
孔在做钨钢棒时就出来了,有直的和螺旋的,小径刀我只知道是竖着磨的,不像一般的是横着磨,废刀回去再搞成粉再做刀再来赚你的钱啊,哈哈

网友:
现在进口数控刀具磨床就可以磨0.02甚至更小的了

网友(2012-10-24):
OSG家的内冷钻头常见的有硬质合金和高速钢两种材质。硬质合金的内冷孔成型工艺不多说,现阶段一般为烧结燃芯工艺。高速钢内冷孔则完全不同,即便是粉末高速钢。采用的是有芯热挤压,然后抽芯扭制螺旋角的工艺。相比较而言,高速钢无长度和螺旋角度(导程)的局限性。

网友:
OSG家的内冷钻头常见的有硬质合金和高速钢两种材质。硬质合金的内冷孔成型工艺不多说,现阶段一般为烧结燃芯工艺。高速钢内冷孔则完全不同,即便是粉末高速钢,采用的是有芯热挤压,然后抽芯扭制螺旋角的工艺。相比较而言,高速钢无长度和螺旋角度(导程)的局限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来说,
1. 螺旋油孔用石蜡螺旋棒在压制时放入,烧结后就融化消失了。磨钻头是要跟着螺旋孔磨。
2. 0.02 ...

现在的  我知道的 磨床有2个厂家的磨床 最小径能加工0.1的
据说砂轮都要特制的,
对检测设备的要求也很高,太小了
200倍的镜头 检测刀具的几何参数检不准,
要放大倍数更大的,又是一笔大的投资

200倍的  还是,我知道的 现在估计要100万左右 一台吧.。。。。。

说的有出入的话, 请大家宽容。

网友:
几年前接触过,有的咀嘴孔就是0.02的,都是用的日本进口的,现在不知道了,应该可以国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