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丝螺套的优点的疑问

楼主(2012-03-11):
以下内容中第5条理解不到位,麻烦大虾帮忙解释下,为啥使用了钢丝螺套,就可选用尺寸较小而强度较高的螺栓呢?
1、增加螺纹连接的承载能力和疲劳强度:钢丝螺套使螺栓与钢丝螺套的专用螺纹底孔之间形成弹性连接,因而消除了内外螺纹之间的螺距和牙型半角误差,使每圈螺纹上的负荷均匀分布,从而加强了内螺纹强度,并能减振,因此可以提高螺纹连接的疲劳强度。
    2、耐磨:钢丝螺套由极硬(硬度可达HRC43~50)的冷轧不锈钢丝绕制而成,似镜的表面(表面粗糙度Ra为0.25~0.8μm)减少了磨擦,可使螺栓由磨擦而产生的扭力减少90%,从而用最小的旋紧螺栓力矩得到最大予紧力矩和螺栓拉力,防止螺栓松脱,使各种材质与等级的螺栓处于最佳使用状态。
    3、耐腐蚀:由于钢丝螺套一般采用优质的不锈钢材料制成,所形成的螺纹连接抗腐蚀性能高于其他螺纹连接,可在海水、含氯液体等易腐蚀的环境下使用,绝大多数的表面处理也不受影响。
    4、耐热:钢丝螺套在高温下可以阻止螺纹连接的锈死、卡死、擦伤、脱扣等现象发生,若采用高温合金钢丝螺套则更能在温度为750℃以内使用。
    5、节约材料、 降低成本、减少重量:与攻丝形成的内螺纹相比,在同样的强度条件下,使用钢丝螺套后,为了尽可能好的利用屈服极限,可选用尺寸较小,强度较高的螺栓,这样就可以大量节约材料,减少连接结构的重量和体积,从而降低了制造成本。
    6、提高锁紧性能:锁紧型钢丝螺套是在普通钢丝螺套的基础上增加一圈或几圈多边形锁紧圈,能把螺栓锁紧在钢丝螺套安装后形成的螺纹孔中,在受振和冲击时,可使螺栓不致松扣,比通常锁紧装置工艺性能好。
    7、具有可更换性:当由钢丝螺套形成的内螺纹由于磨损等原因造成内螺纹损坏,可用专用工具(卸套器)取出已损坏的钢丝螺套,再安装上新的钢丝螺套,修复内螺纹非常方便。

    8、修复直接攻丝形成的内螺纹:当未曾装过钢丝螺套的内螺纹由于锈蚀、磨损或攻丝时加工错误可通过钢丝螺套将其修复或补救,还用原规格的螺栓,不至于造成基体报废。

网友A:
同样规格的内螺纹,使用钢丝螺套后只能用小规格的螺栓。

网友B:
这个涉及到材料弹性变形和接触问题,简单得说就是降低接触刚度,改善接触条件实现均载,改变每个螺牙的载荷分配问题。

网友C:
一个M10的内螺纹孔加了钢丝螺套之后只要配一个M8的外螺纹螺栓就能连接,螺套加上螺栓的总重量比原来要用的M10螺栓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规格的内螺纹,使用钢丝螺套后只能用小规格的螺栓。

照你这么说就是缺点而不是优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M10的内螺纹孔加了钢丝螺套之后只要配一个M8的外螺纹螺栓就能连接,螺套加上螺栓的总重量比原来要用的M ...

不是吧,这个重量差也就M8的螺栓头和M10的螺栓头的区别,这个没多重吧?

网友(点评):
你查查螺纹手册再说,光直径多1/4,横截面积就多一半有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涉及到材料弹性变形和接触问题,简单得说就是降低接触刚度,改善接触条件实现均载,改变每个螺牙的载荷 ...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词组似乎应该改为:“规格小,强度稍低”吧;我是觉得既然要使用强度高的螺栓,又何必非要使用钢丝螺套呢?不用钢丝螺套,直接用较大规格且强度高的螺栓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这个重量差也就M8的螺栓头和M10的螺栓头的区别,这个没多重吧?

针对点评: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平常用的紧固件相当单一。
另外,那假如基体材料是铝合金的话,用钢丝螺套不是本就已经增加重量了

网友:
钢丝螺套保护螺纹
钢丝螺套的底孔加工及螺纹是专用的钻头丝锥。不是M10的使用M8的螺栓,螺距不一样

网友(2013-04-06):
钢丝螺套主要是针对铝镁合金等低强度材料而设计的,其目的是增强内螺纹孔的连接强度。普通螺纹的连接与装入钢丝螺套后螺纹的连接其抗拉强度是不一样的。钢丝螺套的抗拉强度最小在1400MPa,试想,普通螺纹的连接,为达到这个抗拉强度值,需要多粗的螺钉以及多深的螺纹孔,所谓的节省材料、减轻重量等便是由此而说。我是中航工业新航巴山螺套的业务,我公司专业制造钢丝螺套以45年,是钢丝螺套国军标及航标的主要起草单位。希望能为您分忧,我的联系电话15036636759。期待与您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