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硬攻牙攻不动,怎么办?不能退火,需要用什么丝锥?

楼主(2012-03-11):
42CrMo锻件经调质后HB  330,钻孔偏了补焊后重新钻孔,问题是现在很硬攻牙攻不动,怎么办?不能退火,需要用什么丝锥?

楼主:
还有,如果下次补焊的话,保温。可以用普通的丝锥M8-H2?

网友:
有多硬?如果很硬电火花螺旋进给,哇哈哈哈哈

网友:
电火花螺旋进给?????????????????

网友:
电火花放牙,或者高速机铣牙!

网友:
硬质合金丝锥,工件的硬度范围为49–63 HRC。

网友:
是比较麻烦,42CrMo耐腐蚀而且对局部热处理很容易产生应力集中。用更硬的丝锥硬碰硬吧。电火花或者电解加工要不后果比较严重,要不效果不好。要不加个超声波头试试,越硬的东西越怕高频振动。

网友:
选择好一点的进口丝锥吧 设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网友:
不知是多大螺纹, 建议用螺纹铣刀

网友:
M8的用螺纹铣刀?内螺纹?

网友:
一个两个孔的话 旧丝锥磨磨 慢慢攻,多的话用好丝锥机床攻。

网友:
我常用的办法是电火花

网友:
进口丝锥试试!!!!!

网友:
通孔盲孔?螺纹多深?这个硬度好点的钴高速钢或者粉末高速钢就可以,不过建议使用涂层,比如TiCN。

网友:
,用挤压丝攻,攻,M8底孔钻到7.4,转速给慢些,用油攻,不要加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