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码机打码不清晰,求助

楼主(2012-03-12):
求助,有哪位高人熟悉激光打码机维修?故障现象为打码不清晰,

网友A:
怎么个不清晰法?深度不够?用了多久了,更换了被打标部件?

网友:
要换宝石了不,那好贵的。

网友B:
是飞行标刻还是静止的呢?飞行的话和能量与参数有关,静止的就和能量有关了,用的二氧化碳的还是灯泵的还是光纤?

网友(点评):
小弟愚昧,打标。还有动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飞行标刻还是静止的呢?飞行的话和能量与参数有关,静止的就和能量有关了,用的二氧化碳的还是灯泵的还是 ...

有的,有些行业生产线是不停止的 就需要动态的了,做了几条这种的了。行业里面叫飞行标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清晰法?深度不够?用了多久了,更换了被打标部件?

用了大概有6-7年了,是桶装水生产线上打印桶口收缩膜生产日期用的,属于动态打标,故障是深度不够,收缩膜在没套在桶口且没经过蒸汽收缩的时候单独拿去打标又还勉强看得清楚。

网友(点评):
俺是个业余的。具体问题,无法解答。侃侃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飞行标刻还是静止的呢?飞行的话和能量与参数有关,静止的就和能量有关了,用的二氧化碳的还是灯泵的还是 ...

是用用的二氧化碳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用用的二氧化碳的

也是动态打标,桶装水生产线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动态打标,桶装水生产线上的

冲过气没有?线速度是多少?是个老设备呢!~~~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一般检查下能量有没衰减,漏光现象,

网友(2013-04-15):
1.能量功率影响。
2.目标物离射码机远近(注意传送带护栏)。
3.激光孔镜头是否有水雾,此种情况会带来能量衰减。

网友:
现在食品行业 激光是10-3OW的,动态打码
超过厂家保证年限,衰减了,厂家修
自己没有能力啊

网友(2013-06-05):
一般上是功率参数……

网友(2014-07-02):
引用 楼主:
是用用的二氧化碳的

我可以给你解决激光打码机打字不清晰,欢迎致电18810487821北京高工

网友(2015-07-21):
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加气了

网友C:
还有可能和材质、设置等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能和材质、设置等有关……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