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寸5寸6寸法兰的标准尺寸,求助

楼主(2012-03-12):
4寸5寸6寸法兰的标准尺寸~

~德标PN16DIN2633的,查了五金手册,没有找到寸为单位的尺寸,请各位指教。

网友:
究竟用欧标还是美标,用哪个就用哪个的标准,DIN不是以寸为单位的,而是DN多少,如果要找对应关系的话,4寸约为25.4*4=101.6,就是DN100,同理5寸、6寸为DN125、DN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