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设备丝杠多长时间保养一次

楼主(2012-03-12):
如题!水刀在加工过程中,沙子避免不了进丝杠里边,大家都是多长时间清理一次呢?又是怎样清理维护的?

网友:
正常是有保护的, 水和砂不应该可以进入, 在有保护的情况下, 2-3个月检查。
在没有保护的情况, 最好一礼拜检查

网友A:
如果进沙子后,该怎样清理维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进沙子后,该怎样清理维护呢?

打开护罩或者护盖,用不掉毛的柔性刷子进行清除,清除完毕打一层薄黄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