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板平面度,请教

楼主(2012-03-12):
请教各位大师一个问题啊,这样一个厚度为3mm压板,其中一面的平面度达到0.02,怎样才能做到呢?是不是很难保证呢?

网友:
按工艺应该是用的冲,不过0.02就难保证了。压板应该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密封性的。

网友A:
是不是0.02的小数点往前多点了一位?...

网友B:
工件不大容易保证  不知是什么材质

楼主:
材料是20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0.02的小数点往前多点了一位?...

哈哈,就是0.02的,是个油液密封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0.02的小数点往前多点了一位?...

哈哈,就是0.02,用于油液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不大容易保证  不知是什么材质

材料是20钢。。。。。

网友C:
用平面磨磨平面 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平面磨磨平面 不知行不行

我一直没搞明白0.02的平面度是怎么达到的,现在找的厂家也要求平面度降到0.1,但是以前厂家的试制件的平面度居然就达到0.02了!

网友:
这个尺寸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
磨平面可以达到0.02平面度的

网友:
上平面磨吧!没有别的方法!0.02平面度!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刚才得知,精冲可以达到0.02的平面度

网友D:
太薄了,不能上磨床。精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薄了,不能上磨床。精冲压???????

恩,我也听别人说精冲可以~

网友:
精冲压能达到0.02。批量小的话你可以的

网友(2016-05-30):
上海海米欧精密机械整形有限公司,是从事经过加工工艺后而变形的专业整形公司。本公司具有多年的整形校平经验,精密度可达0.01  13166036883杜

网友:
量小用机加工是可以保证的。量大了用机加成本就上去了,用类似冲压的方式那个平面度就难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