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行程控制: 一个行程中能够停留三次

楼主(2012-03-12):
各位大侠,有一个方案需要气缸在一个行程中能够停留三次,其中在第二次停留中位置误差为+/-1mm,请问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我自己的想法是用电磁阀4V330C-08配合气缸MALD20-175-S,不知此配合能否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A:
油缸都困难,气缸基本无可能。外部机械限位实现。

网友:
最佳方案使用电动推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在这个论坛上有几个人问过了。
气缸不是万能的,气体具有很强的压缩性,气体流动性很强,很难密封。
没有加机械挡块难以实现。

网友B:
多来两条气缸,加机械限位有可能实现。

游客

网友:
档次低的气缸难,美国BIMBA Position Feedback气缸还有机会。
支持你的观点,不过我觉得用直线电机跟好。

网友C:
我认为用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可以实现多段行程控制,但是精度是无法保证的,唯有靠气缸本身做文章,旋转缸倒知道可以定位的,普通缸暂时没见到!
                      气动交流QQ:735654580

网友(点评):
在没有机械定位的情况下,旋转气缸可以在中间位置定位吗?我想了解下,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用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可以实现多段行程控制,但是精度是无法保证的,唯有靠气缸本身做文章,旋转缸 ...

我本来是准备用一个三位五通的中封电磁阀配备一个单轴两端伸出型气缸,但是我咨询了Airtac工程人员,他们说这样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气体的压缩率太大,精度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
我知道origa的无杆缸有几款是有自锁功能的,即是在你任何位置切断气源或断电,也就是说你要求在哪停止,都可以死死的抱紧,气抱紧的力度比气缸本身的出力大十倍以上。这个精度应该可以满足你要求!  就不知无杆缸能否满足你的动作要求了!

                气动交流QQ:735654580   互相学习!

网友(点评):
用两个缸径大小不同,行程不同的气缸就可以实现。可以两个顶,也可以一个推一个顶来实现三个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用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可以实现多段行程控制,但是精度是无法保证的,唯有靠气缸本身做文章,旋转缸 ...

这位朋友问的,不通过机械式,在旋转气缸中间停止,普通的旋转气缸都不能实现太高精度的停止要求,毕竟还有过冲的现象,据我所知道的一款是美国parker的旋转缸配了两个配件,能实现在90°较高精度的停止;一款是韩国JRT的一个系列,内部是通过链条带动旋转台,再配两个气缸带动,做到力度大,精确度也高!          详细加我聊吧QQ:735654580  互相学习!

网友D:
这个普通的思维是做不到的,发散点,用二个气缸摞起来,整好是三个位置,加上机械限位,精度控制在mm级不是问题,还有一点是,你可以选择电缸,或电机丝杠。,呵呵不知对否,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同意11楼的观点,我们就做过这样的结构,用一个大的气缸和一个小的气缸摞起来的,定位效果不错。

网友:
普通气缸配合三位阀不可能做到楼主需要的定位精度,这个定位精度如使用单个气缸只能使用SMC的ML2B系列的带制动器的多点定位气缸。

网友E:
我手头上有一种特制的叫三级气缸能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点评):
多位气缸,行程有限制,必须满足S1>S2>S3

网友:
气缸上做文章,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
要是不嫌贵的话,推荐美国BIMBA Position Feedback 气缸,图片资料供参考:

网友:
可用电缸,也是直线控制的一种,精度可达+-0.0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头上有一种特制的叫三级气缸能实现这一功能

什么样的三级汽缸呢?

网友:
回帖拿积分

网友:
用电动缸吧 。。。。。。

网友:
用SMC带锁紧气缸,外部位置用欧姆龙的U形光电开关做位置检测元件,两者相互配合使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若负载大、惯量大用此方式无效

网友(点评):
好像只能端锁,即行程终点

网友(2012-10-10):
最简单的方法:
1、采用三位五通电磁阀,这种气缸可以运行到需要的位置,有两个电磁阀3三根线,分别负责气缸伸出和缩回两个方向的动作,可以实现到位断电停止在当前位置(需要的位置)的位置控制功能。可以实现在多个位置的控制。
2、使用感应开关到位发出信号,感应开关可以是:磁性开关、接近开关、限位开关光电开关。
3、使用TPC4-4TD型定时程序控制器控制,表格设置无需编程,在功能设置表设置需要的功能,几分钟即可搞定。

网友:
带刹车装置的气缸,装磁性开关就能达到。但定位精度不能太高。

网友:
考虑增加位移传感器,用比例伺服阀控制。

网友:
为什么非得用气缸呢?

网友:
smc有款在任意位置停止的气缸。

网友:
油缸、气缸都难控制其精密度,本人知道一种可以任意位置停止,而且精密度高达0.02毫米,但价格会稍贵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是准备用一个三位五通的中封电磁阀配备一个单轴两端伸出型气缸,但是我咨询了Airtac工程人员,他们 ...

我用亚德客的电磁阀三位五通中封式的做过这种机构,达不到要求。当时买气缸跟电磁阀的时候他们也是说理论上可以。实际在气缸受外力的影响下,这个是行不通的。气缸停在中间,是通过两端气压来控制的,但是实际上在气缸受外力作用下,两端受力不一样,停不住。我当时因为这个东西还头痛过。后面用机械限位才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因为2端压强相同,压力不一样。气缸会向有杆腔那边移动

网友:
用电缸,太贵了呵呵

网友:
哥们,试试楼上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是准备用一个三位五通的中封电磁阀配备一个单轴两端伸出型气缸,但是我咨询了Airtac工程人员,他们 ...

这样能达到的精度是多少,正负3个MM,能做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用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可以实现多段行程控制,但是精度是无法保证的,唯有靠气缸本身做文章,旋转缸 ...

你认为,用电磁阀控制多段行程,精度能达到多少,正负3个MM,能做到不?

网友:
普通气缸不可能

网友:
两个汽缸屁股对屁股就可以实现三段控制了,精度没那么高。

网友:
给你传个SMC的回路图   用到气液转换缸

网友:
给你传个回路图    用到气液转换缸

网友:
看你们讨论这么热闹我谈谈我的看法,普通气缸很难实现。使用三位五通中间截止的气动阀在回中位的时候气缸会向前串20---40mm,而且启动的时候也会前串。如使用中位A,B通大气的电磁阀效果会好很多。但是气缸是浮动的。如加机械限位建议不要使用插销式。另SMC等公司制作的锁气缸鞲鞴的可以实现,但价格贵。负载也不高。还有气液缸,不好修。我一般使用电动推杆,负载大,定位在1mm精度。如负载小,定位精度高可选用单轴机械手,也就是电缸,

网友:
用CAMOZZI的符合ISO 1552或ISO 6432标准气缸,加装CAMOZZI的RL 系列杆锁紧装置,配合光电检测开关。当需要停止时,光电开关触发锁紧装置的电磁阀,将气缸活塞杆锁紧,从而实现气缸的中间位置的定位停止。杆锁紧装置通常用于气缸需要紧急停止或供气突然被切断时,要求固定负载的情况。每个气动元件厂家都有类似的产品,只有CAMOZZI把杆锁紧装置做成标准通用品。

网友(2013-01-10):
可以使用多位置气缸,多位置气缸可以实现你想要的技术要求,而气缸的精度一般都是0.5mm,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多位置气缸

网友:
有双行程气缸,不知道你3个停留位置算没算,两端极限位置

网友:
丝杠加步进电机基本上是万金油

网友:
果断电缸,同意4#

网友:
用2个气缸可以实现4个位置停留,选其中的3个就可以了。

网友:
SMC,CHLIC都有三段行程气缸啊

网友:
6楼的是正解  现场见过这样的结构

网友:
用带锁气缸也许行。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一下SMC的几款气缸,应该有的,不过就是日本的产品,价格不菲啊。

网友(2013-03-19):
用两个气缸是最佳方安(前提是只能和气缸的话)

网友:
磁环气缸好像可以,但精度不会高,定位不准

网友:
双行程的气缸倒是有,你这要停留三次,我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朋友问的,不通过机械式,在旋转气缸中间停止,普通的旋转气缸都不能实现太高精度的停止要求,毕竟还 ...

大侠  受教了

网友:
感觉楼主走极端了,为何必须一个气缸那?
1.可以用两个气缸串联
2.单个气缸中间加机械限位,强行停止
3.自锁缸,加开关,电气控制。

网友:
SMC及FESTO都有多行程气缸

网友:
气路无法实现,液压有希望。

网友:
直线还是加限位吧

网友(2013-04-18):
无杆电缸

网友:
如果成本可以接受,建议选电缸或有位置检测的汽缸

网友:
靠外部加机构

网友:
这个好像有的吧,不行就加个限位块不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是准备用一个三位五通的中封电磁阀配备一个单轴两端伸出型气缸,但是我咨询了Airtac工程人员,他们 ...

Airtac的人敢这么说?看来他们的气缸还是比较牛的,
采用带锁气缸,中间加两传感器,一个检测断气,一个检测抱啥刹。看这样精度么样。

网友:
为何一定要在气缸上吊死?很多部件都可以实现,而且大批量采用也不贵。
比如滚珠丝杆滑台、其实包括一部分气动滑台也可以达到。关键是可编程可控制

网友:
差动控制回路 加 位置检测

网友:
曾经也想用油缸+接近开关,来实现多段行程,但最终因满足不了精度而放弃

网友(2013-05-24):
带磁环的气缸,可以,就是没那么准

网友F(2013-07-03):
无杆式气缸可以实现,我之前留意过,优酷上有很多这个视频  东莞有很多卖家

网友:
我觉得用气缸来实现这种功能还不如改用步进电机形式来实现类似功能,得不偿失。

网友:
实现应该是能实现的,但精度就不是那么容易保证的了

网友:
可实现,但精度达不到

网友G(2014-12-29):
引用 网友D:
这个普通的思维是做不到的,发散点,用二个气缸摞起来,整好是三个位置,加上机械限位,精度控制在mm级不是 ...

同意。
看过一台设备也是这样做的,定位精度很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意。
看过一台设备也是这样做的,定位精度很理想。

看看这个演示视频里面的气缸怎样。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mo3yZQHVNrI/

网友:
用电动缸不行吗?气动的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用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可以实现多段行程控制,但是精度是无法保证的,唯有靠气缸本身做文章,旋转缸 ...

用三位五通确实可以实现,精度就不要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杆式气缸可以实现,我之前留意过,优酷上有很多这个视频  东莞有很多卖家

请上链接!

网友:
三位置气缸,就是两个气缸组合的,有标准的买

网友:
SMC锁紧气缸应该可以,介绍书上应该是1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用三位五通中封式电磁阀可以实现多段行程控制,但是精度是无法保证的,唯有靠气缸本身做文章,旋转缸 ...

据我所知,气缸本身基本上不可能实现那样的功能,可以考虑在外部增加定位

网友(2015-06-09):
动动脑筋用机械限位加辅助机构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2015-10-22):
气缸是很难在行程中段进行精准定位的,气是有压缩比的。而且控制机构也会产生延迟。我前段时间制作的设备也是需要气缸在中间定位,经多次试验无果,最终在中间需要定位的地方加了个定位机构,才能实现。楼主要是想在气缸中间做可变量的任意精准停顿是很难办到的

网友:
很难单靠电磁阀进行控制的,我做过一个案例使用了外部的辅助设备进行定位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来两条气缸,加机械限位有可能实现。

同意

网友(2017-11-03):
引用 网友A:
油缸都困难,气缸基本无可能。外部机械限位实现。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别人做不到!在珠海格力ICT测试机内有见过这种运用,是台湾的设备,十几台都是这个样运用的,带动针板下压,上面有1200根针,一起压时所需要压力是很大的,人家台湾人的设计是一个大气缸,分三段停留,设备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点评):
现在有这种气缸,也是采用外部机械限位实现的。

网友(2019-11-22):
机械限位强行停止的话,气体一直处于压缩态,等到下一段行程的时候会磨损机械限位吧,而且速度就不可控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三层液压电梯的伙伴,就一个液压缸,三个行程开关

网友:
根本就不行,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