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时出现上小下大

楼主(2012-03-12):
工件材料是Q235,多个孔均布。前几个空上面到位。下面大了,后来把转速和进给打快了稍微好了一点。一直不明白。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你得有图纸才能分析原因,

网友A:
镗杆刚度不够,或进刀量大,刀向后退。

游客

网友:
刀向后退即所谓的“让刀”孔下部尺寸会变小,而现在是变大。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有可能是孔的深度太大而镗刀杆的刚度不够

网友:
楼主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用的什么设备 镗杆 刀具  。提高进给好些 有刀具粘销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镗杆刚度不够,或进刀量大,刀向后退。

估计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有道理

网友:
孔有多深?是不是孔深了镗轴发生挠度变形,导致里面的孔大了

网友:
镗头伸出过长,重力有影响吧

网友:
估计是镗轴变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