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流畅的运行UG7.0,要什么电脑

楼主(2012-03-12):
电脑垃圾想升级硬件,只要是能流畅的运行UG7.0,请高手给点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你是台式机的话,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换的。。运行不流畅大部分都是显卡的问题,所以你这种情况建议你更换个性能更好的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笔记本的话,1G独显是必须的。台式的话,1G那是绰绰有余。我本是256M的显卡,大型的装配时会有些卡

网友:
我的台式512独显,amd的双核处理器运行起来很不错。

楼主(2012-04-29):
谢谢各位了,回复晚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