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液压共振

楼主(2012-03-12):
我一直不懂液压共振是什么意思  !还有是什么现象

网友:
压力传输,本身是一种波动,系统有一个固振频率,当两个频率接近或相同的时候,系统产生激振,造成系统破坏,

当你看液压系统,或水系统,在某一个压力-流量特性下,震动非常厉害,就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