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图示的工装?

楼主(2012-03-12):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制作如图所示的定位焊工装?

网友A:
你在说明白点。自动焊还是手工焊?

网友B:
不知楼主想加工那个工艺?是弯曲加工还是组装螺帽?还是焊接?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想加工那个工艺?是弯曲加工还是组装螺帽?还是焊接?还是什么?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吧,是定位焊的,为了保证同轴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说明白点。自动焊还是手工焊?

为了手工定位焊的然后再放到自动焊接机上的

网友:
这个工装简单,发给我们做吧

游客

网友(2012-06-28):
人家是来求教的

网友(2014-04-14):
新人感到有点无法想象,压力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