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停止后链条张紧,请教

楼主(2012-03-12):
试机器时候链条很松
机器停止后 链条张紧
原因?

网友:
在链条传动中间用个过渡装置顶住链条吧。

网友:
试车时由于载荷的原因,链条会出现松紧边,即:受载一边比较紧,另一边比较松。

楼主:
链条是从减速机上出来之后在导轨上运行,张紧那段是减速机链轮上的那段,机器运行时候是松的,停止之后是张紧的,我想知道原因。

网友(点评):
链条是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的?

楼主:
谢谢!德宏的何德何能俺还能佛承诺

网友(2012-05-27):
有些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能不能说清楚点---一般的话链条传动在任何情况下张紧跟松边同时存在

网友:
轴距可变?

网友(2012-12-16):
问题不明确  难道链轮长大了??

网友:
应该是张紧同时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