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钢的材质比较耐腐蚀且比较耐磨?请教

楼主(2012-03-12):
什么钢的材质比较耐腐蚀且比较耐磨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补充:不锈、耐酸、耐热钢锻件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jb/zq4295-86)

楼主:
原来有的但不是不锈钢板    原装是日本的   如果不考虑不锈钢    还有什么其他材料?     谢谢老师

网友:
有色金属:硅黄铜,强度高,耐腐蚀性好,铸造性能优良,耐磨性、切削加工性一般。
          铅黄铜,强度,耐磨性高,铸造性能好,大气中耐腐蚀性好,其他介质一般,切削加工性一般。

楼主:
我看到原来的不是铜   但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或者经过什么处理   表面保存得很好

网友:
38CrMoVA:具有很高的渗氮性能和力学性能,良好的耐磨性和腐蚀性,一般在调质及渗氮后使用。
要不就是不锈钢

网友:
sus304,食品行業用的很多

网友:
有专用的耐磨板、耐腐蚀板,一般的大钢厂都可以生产。我公司可提供南钢的代理服务,如有需要,请跟我联系。0510-82412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