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和钢球的配合,采用什么命令使二者接触呢?

楼主(2012-03-12):
在装配体中,弹簧顶端顶着一钢球,装配时利用基准轴使二者同轴,又采用什么命令使二者接触呢?请教。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高手看到要给说说。。。。。。

楼主:
版主是高手,请指教。

网友A:
第一,用基准轴同心,第二,用基准面设距离

网友B:
你那个弹簧一头磨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用基准轴同心,第二,用基准面设距离

用基准面设距离,一点一点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弹簧一头磨平了吗

磨平了,这个平面和球面能发生关系呢?

楼主:
社区里这么多高手,都不愿意回答还是这个问题太小不值得回答呢?真急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社区里这么多高手,都不愿意回答还是这个问题太小不值得回答呢?真急死了!

上面都回答了,你自己试了没??

1、你可以用轴线同心,或是用两组两面设成设成重合(与同心效果一样)。

2、用基准面设定距离,你想一点点设也行,如果不想那样设,也是有方法的。。。如下:

     先完成第一步配合----点移动零件的按钮----选中碰撞检查(碰撞时停止)或物理动力学----拖动球向弹簧方向移动直至碰到(也可以拖弹簧向球移)----点配合,弹簧选径向的基准面,球就选与弹簧径向平行的基准面----注意看,此时距离设定里出现了尺寸----直接点该处,打勾即可。

网友:
社区里这么多高手,都不愿意回答还是这个问题太小不值得回答呢?真急死了!期待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