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流量不同压力的液压泵当达到相同压力流量能一样吗

楼主(2012-03-12):
各位网友:最近单位的浇注机液压泵用了15年了突然损坏,采购部门说买不到相同的型号只能买同类别的型号,原先为P=125bar,Q=08cm3/U  现在购买的为P=215bar  Q=008cm3/U,请问当达到相同压力100bar,两个泵的流量能相同吗?

网友:
排量不一样的泵怎么会一样呢?

楼主:
原先是 QT22-008R 现在变为QX22-008R  , 新泵安装上以后总觉的流量不够有点慢,怎么办?可以调整吗?如何调请大家发表看法不胜感激。

楼主:
布赫的高压内啮合齿轮泵,QT22-008R已经找不到其泵谁有其样本和可以替代的泵。先谢谢啦。

网友:
两个泵的额定压力差的太大了,将近一倍,应该选压力接近的泵,流量应该大于原流量,如果执行元件的速度(直线或转速)要求比较严格,可以加个节流阀。

网友:
替换的泵有的呀,布赫就有的,另外别的品牌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