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返丝杠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12):
今天在公司没事,老板让我研究一下做个往返丝杠试试,最近有一批活,怕揽回来干不了,就先找一圆钢试试。

如果可以的话就想在数控车X轴托板上改装一个动力头加工,于是我马上动手弄,(先用车刀加工,看看刀路对不对)我首先做了一个螺距20的,做出来感觉还不错。老板也看中了,于是又让我做个螺距小一点的试试(老板 真麻烦!)于是我又动手去做,可是这一做,问题出现了,螺距6的车不出来,我又做了一个12的也是同样做不了(怎么说做不了,感觉不是一个往返的刀路,像是很多个,  不过是有规律的)最后我试着做了一个螺距是8 的,没有问题。

请问是不是螺距是6的倍数的就做不了呢?请教各位数控达人,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说了解这个方面的朋友,帮帮我。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2-3-13 17:55):
感谢老鹰帮忙,高亮!

网友A:
里面有类似的贴子,一个叫生活就是战斗发的,你去看看,可能会给你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类似的贴子,一个叫生活就是战斗发的,你去看看,可能会给你帮助。

谢谢  我这就去看看!!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结构我的设计上现在就再用啊,不知道你想知道些什么.你联系我吧。

网友(2012-12-05):
{:soso__14557527449630755259_1:}(*^__^*) 嘻嘻……是往复丝杠吧,销售,多头丝杠

网友B:
这个结构就是8字油槽那样的,记得在学校的时候玩过。也碰到过你这样的,很多螺距是接不顺的。。

网友:
路过,这么大螺距的没做过。

网友(2013-05-13):
一般情况下,做这样东西要很好的配合好。尤其是滑块和丝杠的配合,往复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就是8字油槽那样的,记得在学校的时候玩过。也碰到过你这样的,很多螺距是接不顺的。。

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C:
那是距离沒有算对,不同的螺距,同一长度.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距离沒有算对,不同的螺距,同一长度.肯定不对

长度应该是螺距的倍数吗

网友(点评):
对,一个原则,螺纹算圈数,用算度数去理解有些不直观,比如说,在四分之一圈螺纹收尾

网友D:
做这样东西要很好的配合好。尤其是滑块和丝杠的配合

网友(点评):
好久都没见你出现了

网友:
X轴托板上改装一个动力头,这个起什么作用啊。。。。好想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这样东西要很好的配合好。尤其是滑块和丝杠的配合

谢谢,还有人记得我

网友:
螺距和直径一般不要相差太大,太大就好做了,而且端部加工尤其要注意

网友:
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