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por blast处理是什么?

楼主(2012-03-12):
请教

我们一个部件要求在渗碳热处理后进行vapor blast处理,我认为是一种清理方式,大家可曾听说过?

网友:
应该就是喷丸,喷砂吧

网友(点评):
喷砂是一种钢丸,我们就有,但蒸汽喷砂是什么?大家谁知道?

网友(2012-04-13):
我觉得可能是气动研磨吧,另外抛丸有钢丸和铝丸的,一个比较暗、一个比较亮。

网友(点评):
气动研磨是什么?请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