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铜制品,普通车床,用什么刀怎样磨才能让它的光洁度很高?

楼主(2012-03-12):
加工铜制品,普通车床,用什么刀怎样磨才能让它的光洁度很高?

网友A:
很容易达到1.6的粗糙度!注意切削液要充足。

网友:
用"聚金金刚石刀片"加工电机整流子,可以达到0.2μ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达到1.6的粗糙度!注意切削液要充足。

刀尖倒角时候到成R狐,

网友(点评):
嗯,其实手工磨的刀车出来的光洁度足以达到1.6以上,成本非常低,我认为量不大的情况下是首选。

网友:
使用PCD刀具
光洁度可以达到Ra0.8-0.06
18201713098联系我
谢谢你

网友(2014-09-22):
应该考虑特殊材质,以车代磨

网友:
什么铜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