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持0.05mm的精度,机加工应该在热处理之后做还是之前?

楼主(2012-03-12):
我有一个零件,材质12CrNi3,要求公差0.05mm,热处理:渗碳0.3mm,单次淬火,180度回火2小时。

请问,要保持0.05mm的精度,机加工应该在热处理之后做还是之前。要是在热处理之后,其硬度可以到HRC58-62,加工难度大为增加,改怎么办?如果加工在热处理之前,那么0.05mm的加工精度可以在热处理中保证得了吗?

急等大侠们的建议。

网友:
热处理后在加工, 磨

网友:
当然是热处理之后再精加工了,热处理有变形

网友:
热处理再加工,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没看清楚那个部位是需要公差要求的。但是热处理后确实硬度大。不宜加工,处理方式同上

网友:
解决办法同上!!热后解决

网友:
精度要较高的零件,一般都是处理后再进行加工

网友:
之前的话 的在之前的加工精确度在高些,那么以后如果需要再加工业容易了

网友A:
热出理后在加工不会发生形变

游客

网友:
热处理后的硬度HRC58-62,这个是矬的硬度,加工难度太高了

网友B:
精加工后可以采用真空 热处理   不过要考虑尺寸变化误差  热处理后尺寸都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加工后可以采用真空 热处理   不过要考虑尺寸变化误差  热处理后尺寸都变小

您指的是离子渗氮么?关键是,如果要淬火,回火,在这个过程中,恐怕变形量大

网友:
热处理后精加工处理!

网友:
以前遇到类似问题,也是热处理后精加工的。

网友C:
看看热处理变形影响大不大呗,但我感觉这个必须先热处理,在用特种合金刀具进行加工,因为这个结构(叫不上来名)热处理太容易变形了

游客

网友:
这个结构是不封闭的半圆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热处理变形影响大不大呗,但我感觉这个必须先热处理,在用特种合金刀具进行加工,因为这个结构(叫不上 ...

感觉这个结构很不稳定,如果是封闭的,实心的,厚度大点的,热处理的影响就基本可以忽略了

网友:
从图纸上看,应该是先HT后,在精加工
另外,从图纸注释上,需要vapor blast处理,应该也只是某个部位需要finished machining,最后grinding and polish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有点类似有拨叉,热处理后精加工

游客

网友:
贵不贵啊?如果热处理后再精加工

网友:
有点像汽车挂档杆的拨叉

网友:
渗碳之后肯定是要加工的!

网友:
我看见有好几个尺寸要求都是0.05的精度具体几个没看清楚,太模糊了,比如上方的短轴孔和下方的大圆弧槽,但是都是+0.05!!再加上热处理后硬度那么高,也就是说很可能设计者考虑的是精加工后再热处理,12CrNi3是军工合金钢,淬透性好,热处理变形极小,因此我建议楼主用两种工艺先试切一批各几件,采集一下数据再具体确定工艺,因为热处理往往不能严格按照图纸要求进行的,因此热处理对产品尺寸影响较大,但是如果先火后切的话比如大圆弧槽的端面等好几个尺寸我看都不太好磨,毕竟成本优先嘛,楼主综合考虑吧

网友:
可以得到保证 但两者 有本质上的不同 前者与后者根在于的在之前的加工精确度高些,那么以后如果需要再加工业容易了 另外你的公差与尺寸可要注意  好象这是一个拔盘  尺寸与公差不对那直接影响 其质量 (路过看看)

游客

网友(2012-05-27):
这个也没标点^_^

网友(2012-04-06):
一定是先热处理后再加工。除磨床外其他机床也可以加工,关键要用好的刀具。本质要先考虑是是单件生产还是批量生产来选用合理 的加工方式

网友:
热处理有变形的 只有先昝火再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出理后在加工不会发生形变

这个硬度想加工时有变形都困难

网友:
热后加工,能磨的话尽量磨,不能磨的话就车,有数控刀头可以加工

网友:
建议都好,关键是搞准零件那些部分的尺寸需要0.05mm的精度,针对要求来选择精加工的方式。

网友:
热处理后再加工,你要保证精度没办法

网友D:
但是热处理后这个硬度也确实是高啊,不好加工

网友:
合金刀还是可以加工的!

游客

网友:
恩 据说陶瓷刀可以

楼主:
请大家看修改过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热处理后这个硬度也确实是高啊,不好加工

  的确是不好弄哦

网友E(2012-07-22):
肯定是先处理了,先加工好了在处理的话不是要变的啊

网友(点评):
后来还是决定做渗氮了,不做渗碳了,渗碳始终无法控制变形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先处理了,先加工好了在处理的话不是要变的啊

到底是做渗碳了还是没出有做渗碳,先做哪个

网友F:
热处理难学吗?

网友(点评):
单单只是热处理还好说,就怕热处理和加工以及其他后处理组合到一起,头疼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处理难学吗?

单一的可能好学。。组合起来的确头疼  不实践的话光靠理论书本 是不够的~~~

网友:
图纸看不清呀,试试特种加工。

网友:
热处理前留加工余量0.1,热处理可精加工磨削至0.05精度

网友(点评):
槽内怎么磨削啊?

网友:
热处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