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油缸是怎么往外伸的,油的路线又是怎么走的?

楼主(2012-03-12):
油缸是怎么往外伸的,油的路线又是怎么走的?
此油缸连接两个物体,拖着行走。

网友A:
没看懂, 不完整吧

楼主:
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
油缸往回收时,右边电磁阀得电,就可以了。
油缸外放时,左边电磁阀得电,这个时候油缸的A口,B口都跟R口连通,相当于电磁阀的一个Y型的中位机能,此时油缸处于浮动状态,在外力的作用下,有杆腔往外伸,无杆腔形成负压,在大气压作用下油液进入无杆腔。这样分析可否。望高人指点。(横着的那个球阀处于常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不完整吧

就是泵没有画出来而已。

网友B:
这是个差动的回路!但是我看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用手动球阀

网友(点评):
不是差动回路吧。先看看我自己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差动的回路!但是我看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用手动球阀

怎么分析的 啊  !

网友:
怎么感觉这图有点不完整,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