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磕碰装置,困扰我厂

楼主(2012-03-12):
各位前辈:
      小弟今天第一次发帖,有个问题困扰我厂时间了,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的帮助:公司主要是做锻件的,之前主要是曲轴、连杆之类的,最近准备上精密闭式锻,但新产品有很多边缘很薄,对精度要求又比较高,锻打完后,掉进料箱时,边缘会被磕碰伤。为了保证锻件的质量(边缘不被磕碰伤),需要增加防磕碰的装置,但小弟至今没想出好的装置能解决这个办法,料箱的高度有80cm,小弟期待各位的好建议!

网友A:
可以考虑用软材料做个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软材料做个导向

能给具体点吗?锻件是经过传送带冷却过的(刚锻打完有800--1000度),但还是有200--300度。

网友B:
加木条独立包装不行吗

网友C:
可不可以在料箱底部放些沙子

网友D:
直接掉进料箱里吗?加个斜坡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在料箱底部放些沙子

可以,但只对沙子上面的那一点有用,高一点后还是会磕碰伤(锻件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掉进料箱里吗?加个斜坡行不。

刚洗澡去了,这么快就有几条回复,太谢谢大家了,小弟在这里先一并谢过大家了。
加个斜坡能缓冲,但要装满整箱,需要调整几次斜坡的位置和角度,操作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木条独立包装不行吗

没太明白,后面还要抛丸和热处理,然后才发交。

楼主:
我传个简图给大家看一下,希望可以得到前辈的指点。

楼主:
新产品有一些是汽车轮毂之类的,还有一些齿轮类的,极容易磕碰伤,日本客户又要求很严,真是头疼啊!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支持,早点休息,晚安,各位!

网友E:
用一个我设计的气动助力机械手,轻拿轻放,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机械手吊臂上加一电磁吸盘取送件快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我设计的气动助力机械手,轻拿轻放,可以解决问题。

这个节拍能达到几秒?
我们锻件的节拍快的有6s左右。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的,主要是看移动的距离,好要看零件重量,这个吊是气动的不用电,可以装个气动抓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节拍能达到几秒?
我们锻件的节拍快的有6s左右。

时间不是问题,可以设计成一次拿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的,主要是看移动的距离,好要看零件重量,这个吊是气动的不用电,可以装个气动抓手

这个横向移动怎么控制啊,单件在2KG以内。
滑道上的零件位置不是固定的,所以气动抓手估计不好用,电磁吸盘感觉靠谱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横向移动怎么控制啊,单件在2KG以内。
滑道上的零件位置不是固定的,所以气动抓手估计不好用,电磁吸 ...

这个吊上下左右前后都是用手动的,电磁吊更是普通的配件,我那个吊是50KG的,你的件是2KG可以每次拿10几个,频率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E:
顺便再说一下,没有像你推销产品的意思,只是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想法。这种类型的吊很多厂家都生产。

网友F:
往料箱里灌满水,一边稍微高个几厘米,然后工件落入箱中,在低的那边放个空箱,这样水就会被排入空箱中,但是,第一个肯定有水存在于空隙中。不知可否在取出工件时再把剩余的水倒出。如果不行,就在底部开个口子,用塞子塞上,像洗手池一样。塞子一拔,水就流下去了。反正水也便宜,流地上也没关系。如果这个工件不能喷水,那换个液体,油,不知地沟油可以不。这个比机油什么的要成本便宜吧。说不定将来因为回收地沟油还能得个政府的什么奖励

网友G:
工件碰伤的原因是还热,塑性大。。。建议,长一点传送带冷却,传送带可以装些弹簧,防冲,最后搜集装货

网友:
可以加装一定厚度的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再说一下,没有像你推销产品的意思,只是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想法。这种类型的吊很多厂家都生产。

谢谢主要是考虑自动的,不想用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往料箱里灌满水,一边稍微高个几厘米,然后工件落入箱中,在低的那边放个空箱,这样水就会被排入空箱中,但 ...

恩,非常有创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件碰伤的原因是还热,塑性大。。。建议,长一点传送带冷却,传送带可以装些弹簧,防冲,最后搜集装货

恩,我们现在主要是采用的这种慢传方式,但还是有些磕碰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