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车身,法兰克系统,12工位的,应该选沈阳车床 哪个型号?

楼主(2012-03-12):
斜车身,法兰克系统,12工位的,应该选沈阳车床 哪个型号?
价格在多少左右?

网友:
您好,我是沈阳机床市场和服务部的,您的要求应该在我们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和沈一车床厂都有生产。沈阳第一机床厂主要生产整体斜床身的,沈一车床厂最近推出的ETC则是平床身斜床鞍的。你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http://www.smtcl.com/,根据您要加工的零件进行选型,也可以把具体要求告诉我,我帮您参考一下!

网友:
加工外径多大,长度多少。精度要求。不然不好推荐啊

网友:
回转多少?加工什么的?多长?多少转速的?多少精度的?

网友(2013-06-19):
要求不明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