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刀架不会转

楼主(2012-03-12):
广州数控980刀架不会转.修好会转了但是不能锁紧.请教高手 师傅 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能锁紧要看二个地方,一看电机有没有反转,他是靠电机反转来锁紧的。二看机械部位,有没有到位。

网友:
电动刀架编码器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还要注意下信号有没有到位

网友:
发信盘没装好吧???????

网友:
缺油了 或者发信盘坏了  或者而是 机械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