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步进电机的扭矩选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2-03-12):
如果步进电机的扭矩选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电机直接玩完,还是会有其他情况。谢谢!

网友:
就驱动不了...最坏情况就是电机发热乃至烧掉,,,,应该是吧

网友A:
会出现咬死,变频跳掉,再运行就冒烟,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出现咬死,变频跳掉,再运行就冒烟,烧掉

如果及时断电,能保住电机吗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教,你们在实际生产中,碰过类似情况吗,谢谢

网友B:
楼上的都在胡说,千万不要相信。步进电机力矩选小了,电机肯定不会有问题,但电机就不听话了。也就是所谓的失步

网友(点评):
失步后,电机会损坏吗

网友:
如果只小了一点,只会运行速度上不去,启动慢;如果小太多,则转不动,驱动器报警。

网友C:
我还没见过冒烟烧掉的步进呢,一般就是丢步而已。

网友:
先失步,连续失步多了才报警。就是说失步还没报警前负载减轻或去掉,电机又可以转。

网友:
失步,精度不能定位,电机发热

网友D:
我不知道你的步进电机驱动方式。一般有高低压的  还有恒流斩波的  还有细分的等  很少见有步进电机烧了的。会出现 转不动  失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的步进电机驱动方式。一般有高低压的  还有恒流斩波的  还有细分的等  很少见有步进电机烧了的。 ...

电机型号86BYG250-150,谢谢各位,

网友:
发热,线圈烧坏。开始有可能动作和声音异常现象

网友:
会丢步,影响定位精度

网友:
速度高了。。会丢步。。。。把速度降下来。。

网友:
对啊 应该是失步,不至于烧掉吧

网友E:
没有说是用在什么上的,比如你是用在机床上,电机是按快速选的,很可能加速比较慢,进给不会出问题。还有是看小了多少,但不会烧坏的,有过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说是用在什么上的,比如你是用在机床上,电机是按快速选的,很可能加速比较慢,进给不会出问题。还有是 ...

我是用在钻床上的,代替手动进刀用的,速度是很慢的,因为第一次用在这方面,不知道行不行。谢谢各位大侠。另有哪位能告诉我怎样给各位加分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见过冒烟烧掉的步进呢,一般就是丢步而已。

是啊,步进电机不同于普通电机,它是由驱动器驱动的,电机动不了线圈的电流也不会增大

网友:
选择电机要比实际使用的功率大一些的

网友:
精度达不到要求严重的转不动

网友:
電機應該有過載保護呀

网友(2012-04-20):
电机出现丢步,卡死发出赤耳的声音!

网友:
电机一般都会有过载保护,负载大了,会有严重的发热现象,选小了,就会失步,或者转不动,过载保护选择不合适的话电机是有可能烧掉的。

网友(2013-03-25):
长见识了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步进电机扭矩不够,最通常的状况是出现丢步,走不到指定位置;惯量不够,则不能精确刹车,不能停到指定位置

网友(2013-05-05):
步进电机扭矩不够,会出现丢步,不能停到指定位置。

网友:
若失步了,电机仍在持续运行,那是否会玩完咧???

网友:
很简单啊 !电机拖动就会过载,驱动器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在胡说,千万不要相信。步进电机力矩选小了,电机肯定不会有问题,但电机就不听话了。也就是所谓的 ...

电机不会坏

网友(2013-07-18):
有一次因为卡住眼看着电机冒烟   卡住和扭矩小同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