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打包带压花轮制作工艺

楼主(2012-03-12):
    打包带压花轮表面交叉花纹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深0.8mm,要求压出来产品棱角分明,听说是什么德国进口的机器做的,有做过此类产品的请指点。

网友:
顶一下 ,希望看到师傅们的回答

网友:
再顶一下 ,希望看到师傅们的回答

网友:
顶顶顶起来,看看答案,学习一下

网友:
电腐蚀一下呗。丝印上花纹,再腐蚀一下。

网友(2013-11-01):
车出来,要求装上带分度的夹具

网友:
把它当作多头螺纹加工就行

网友:
要用成型刀吧

网友:
前一段时间在浙江舟山看到过做汽车上的配件厂做过挤压花纹的,不过没LZ的这个这么精细,他是一块平板进行挤压,上下两个轮子

网友:
挤压 滚压 成型刀铣 车··应该都能搞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