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从夹持部位断裂的原因,急需帮助

楼主(2012-03-12):
在雕铣机上使用合金铣刀R6  2刃 全长270  ,转速在2000转的时侯能试用,在提高转速到2400转 (此时没有吃刀) ,铣刀从夹持部位断掉,还有就是20的立铣刀 270长 转速5000 直接从夹持部位断掉。曾用杠杆百分表打过铣刀 没有跳动------

请帮忙分析下断裂的原因   ,合计铣刀采用的是YG8的棒料(加工的是松木) 刀柄使用的是ISO30-42  筒夹精度一般。

刀柄是ISO30-ER32-42

网友A:
没吃刀就断掉,这也太夸张了吧,现在的铣刀有一些不是整体的,而是两段的,中间接起来那里比较容易断,不过也不可能不跳动不吃刀直接断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吃刀就断掉,这也太夸张了吧,现在的铣刀有一些不是整体的,而是两段的,中间接起来那里比较容易断,不过 ...

开始我也怀疑不是整体的,,但是看截面 是整体的没错,不存着对接问题,就是夸张 才造成我无法理解,

网友B:
这和铣刀悬长有关系。也就是说铣刀全长及探出切削部分是有比例的一般是正比。你探出多少加持就要多少。否则会很危险。

网友C:
你确认你的跳动测量过程没问题?另外,跳动好,不代表动平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铣刀悬长有关系。也就是说铣刀全长及探出切削部分是有比例的一般是正比。你探出多少加持就要多少。否则 ...

假如悬伸比较长,,,线速度是否 的用很低

网友(点评):
铣刀悬长是有比例的。探出不要太多。降速铣削受力不均也一样断。还是要解决悬长,你探出多少夹持就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你的跳动测量过程没问题?另外,跳动好,不代表动平衡就好

跳动没问题 ,,动平衡 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动没问题 ,,动平衡 怎么做

可以用动平衡机去测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假如悬伸比较长,,,线速度是否 的用很低

痛苦  型腔比较深,悬伸没法短

网友:
看看你的夹头不是什么好夹头吧,估计都是一个八字形了吧,90%是夹头不行,

网友:
合金的钻头或者铣刀不建议用ER筒夹的方式夹持。由于筒夹圆周上有缝隙,转速一高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夹持力会衰退。建议有条件用液压或者热夹刀柄,实在没有用强力刀柄也比ER的好。
PS:不管悬伸多少,一般夹持部位的长度为柄径的3倍左右。

网友:
对啊,ER夹头夹紧精度很不稳定,同一个人,每次装夹,测出来跳动都不一样。之前有一把D9钻头,长157,用ER夹头夹紧,加工的时候,声音超级恐怖,拿下来打跳动,0.1mm,重新装夹,始终在0.1~0.06之间,没办法再减少,换液压刀柄,0.02以内。

网友:
感觉你的刀杆太长,在低转速或者测量时跳动很小,但当高转速时,由于筒夹的加持力不够,刀杆会产生微小振动,刀杆的硬度较高,韧性不好,而夹持的根部又是应力最大点,很容易从根部断裂。想办法正大夹持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D:
长度  270?   太恐怖了吧?

网友E:
做刀具14年才第一次听说你这种情况。不吃刀,才2000-5000的转速就断刀。以我的判断应该是刀杆材质超差,

网友:
估计夹持部分的问题,车床切断45钢到1点多都不断,你的还铣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刀具14年才第一次听说你这种情况。不吃刀,才2000-5000的转速就断刀。以我的判断应该是刀杆材质超差,

嗨,没法检查刀具的材料,,,刀具厂家给说的是采用株洲钻石的YG8 整体棒料,,一口咬定没问题,,

游客

网友:
你可以有别的来对比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度  270?   太恐怖了吧?

不用吃惊,,今天客户打来电话说270还嫌短,让在长30,

网友:
是不是悬长太长啊?估计是震断的。

网友D:
给个图片学习下?     细节不是很清晰,没太明白。

网友:
太长了,别用整体的、
换热涨夹头或许好些的

网友F:
会是刀具内部有裂纹么,反正也断了看不出了,有同批还没用的拿几根做个超声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会是刀具内部有裂纹么,反正也断了看不出了,有同批还没用的拿几根做个超声波吧

用超声波检测刀具,第一次听说,算我孤陋寡闻了。简单介绍一下检测哪些参数,怎么测?不会是超声波探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超声波检测刀具,第一次听说,算我孤陋寡闻了。简单介绍一下检测哪些参数,怎么测?不会是超声波探伤吧 ...

不就是看看刀體內部有沒有裂紋么

网友:
夹具精度不好也有问题,曾经做过实验的,很长的硬质合金工具空转,慢慢加速度上去,没过多久就断了而且也在根部。
有吃刀反而不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图片学习下?     细节不是很清晰,没太明白。

网友:
如果楼主手头还有同款刀具的话,建议做下探伤看看!

网友:
我在装刀的时候还弄断过刀呢,你换个机夹的刀吧要粗柄的。

网友(2012-04-21):
不吃刀就断啊,那刀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
合金刀悬伸270MM断刀是正常的,普通铝锋钢刀加工木头为何要用合金刀

网友:
台夸张了,铣刀在夹持部位是不是有应力集中点?看看刀柄上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