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滚珠轴承能否内外套同向差速旋转?

楼主(2012-03-12):
轴承连接轴和齿轮,在齿轮转动的同时轴也同方向低速转动,用普通轴承能实现吗?

网友:
可以,用多几个轴承,而且是调心滚子的,然后弄点超稠润滑脂,加点玻璃胶,弄脏一点。正规做法,应该在齿轮和轴之间加一磁粉离合器,如果想机械方式实现传动比固定,结构有点复杂,没时间帮你想。

网友:
楼上出的啥主意啊。

这种情况没问题,轴承校核没问题就好啦。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可以实现啊

网友(2012-10-02):
如果只有滚珠轴承的话,恐怕转速是很难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