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螺栓打紧设备么?

楼主(2012-03-12):
请教下,有没有一种螺栓打紧的设备,打紧后能打到要求的预紧力而不需要再用力矩扳手校验的?

网友(点评):
很多很多的,拉伸螺栓就是,它不靠测量扭矩获得锁紧与否的,它是靠测量螺栓拉长量得到锁紧度的。

网友:
电动或者启动的螺丝刀就行啊,调好预紧力就行了

网友:
伺服啦  见过 车灯调光螺栓 自动锁紧设备 就是用的伺服电机加减速机 不用减速机也可以 看需要的扭矩

网友A:
不知道LZ需要多大规格的螺栓 螺母。如果规格比较大可以考虑液压螺母。
 液压螺母是一种先进的螺栓装配方法,特别适用于狭窄空间和重负荷振动机械紧固,液压螺母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液压油缸直接对螺栓施加外力,使被施加力的螺栓在其弹性变形区内被拉长,螺栓拉长后旋紧液压螺母上的锁圈,这样螺栓就会被锁圈锁止在拉长的位置上。   液压缸位于螺栓中轴线的位置,用于对螺栓进行轴向拉伸,实现螺栓需要的拉伸量。而正是螺栓的这种拉伸量决定了螺栓紧固所需的夹紧力。当液压螺母被加压后,螺栓受到拉伸,同时液压螺母和结合面紧贴。从而将螺栓的轴向形变锁住,也就是将剩余螺栓载荷锁在螺母里。很多连接面之间都配有密封垫。密封垫只有在连接面被压紧时才起作用,因此连接面始终保持被夹紧的状态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对螺栓施加的载荷与液压缸中的油压成正比关系,这样的设计能够非常精确地留住有效载荷。由于载荷直接施加在螺栓上,且所有作用力都用于螺栓拉长,因此载荷产生所需的空间可以达到最小。   液压螺母特点:   拉伸方式不受螺栓润滑效果和螺纹摩擦大小的影响,可以得到更为精确的螺栓载荷。   可对多个螺栓进行同步拉伸,使整圈螺栓受力均匀,得到均衡的载荷。   由于采用最先进的超高压技术,可以在很小的空间内完成螺栓的锁紧。   拉伸方式对螺栓进行紧固得到的剩余载荷和有效载荷要比力矩方式更大,   拉伸方式更适用于紧固精度要求较高的接合应用,它能使连接面受力均匀地实现接合,真正地防止泄漏。   *适用于各种震动、快速转动、大力量设备和狭窄空间   *经济高效、重量轻、精度高   *可配手动泵、气动液压泵和电动液压泵   *多个液压螺母可同时使用

网友:
力士乐的拧紧枪就可以的,能设定力矩,角度等参数,不过很贵的。

网友:
液压扳手,很通用的。

网友:
不是汽车常用的那种自动拧螺母、螺钉的吗?

网友:
如果要求的扭力不是特别大的话。用电动扭力扳手啊
能设定固定扭力,还能拧紧到固定扭力之后反转,正转,角度可设定

网友:
需要目标扭矩和精度,使用场合,使用频率,等等才能选出合适的工具,
使用频率很低的话,手动的咔嗒扳手也可以啊,
还有:
气动的定扭矩工具
电动螺丝刀,
电流式的、传感器式的电动工具,
电动拧紧轴,
液压扳手,
等等。
各种工具的精度、效率、成本、都不一样,但是一点是一样的,定扭矩工具都有反作用力,
品牌也很多,

atlascopco、IR、Apex、Bosch、AMT、CP、...

网友:
应该没有,所有的电动,液力扳手的力量都达不到这个要求

网友:
力距小的话,用TDK起子,不个价钱有点贵

楼主:
大概400N*m的话行不?

网友:
电动的,可气压的,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需要多大规格的螺栓 螺母。如果规格比较大可以考虑液压螺母。
 液压螺母是一种先进的螺栓装配方法 ...

φ10~φ14的螺栓能适用吗,打紧的效率高不高?

网友:
hrbmkfm.com   哈尔滨沪美科阀门销售有限公司
xinglipeijian.net   哈尔滨兴力空压机配件有限公司
我公司销售阀门、空压机等,详细信息请访问网站,有需要的请与我公司联系,谢谢!
联系电话:0451-82592055 / 83033557
传    真:0451-82593760
手    机:13903657028
 联 系 人:洪经理
邮箱:hrbmkfm@163.com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太平桥永平小区201栋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