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5.5KW传输带的三相异步电机转速?

楼主(2012-03-13):
各位,请教一下如何控制5.5KW传输带的三相异步电机转速?不用变频。

网友:
买个马达调速器,一般传送带都配有。

网友: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的转速 决定于 电源频率 和电机 级数。
不用变频器 就剩下 改变电机级数 一种方法。
市面上卖的 多速电机就这原理。

都不行就可以考虑机械方法了。

网友:
还可以变转差率,但应该范围比较小

网友:
可以用电磁调速      可以用电磁调速